[DIY风扇集线器][P8][简单的降压][FANHUB3]

楼主(2021-01-30):
(情景配图全放一起了,反正几乎没区别)

1.情景1 - 使用两个4PIN风扇
通过降低其中一个4PIN风扇的电压,可以协调两个风扇共用一个调速信号的效果。
8-9CM的CPU风扇通常比电源12CM风扇转的更快。这时候就适合F1(无降压)接电源风扇,F2(降压)接CPU风扇。
效率一般的电源,会用导流塑料片配合高转速的风扇,以保证高负载时电源的稳定。如果是使用功耗不高的配置,可以去掉导流塑料片,换低速的静音风扇。

2.情景2 – 使用一个4PIN风扇和一个3PIN风扇
如果BIOS里的风扇设置比较简陋,“静音”选项不够静音,把CPU的4PIN风扇接到F2上,进行一个简单粗暴的降压。

3.情景3 – 使用两个3PIN风扇
不一定两个3PIN风扇接在F3和F4上,如果它们尺寸不同,其中之一应该接到F2上,分别进行调速。
如果空间允许,尽量更换12cm风扇的CPU散热器,比给8-9cm的CPU散热器找个4PIN风扇更优先(找个3PIN风扇还是不错的,前提是能满足散热需求)。

4.连接电缆和其他

12V和GND由SATA电源提供,所以连接主板的CPU风扇插座只需要两根线,一根转速信号,一根调速信号。
F2单独用一颗HT7350,F3和F4插座共用一颗HT7350。一颗HT7350负载的风扇额定电流最多0.25A。

PS:设计原理很简单,只是单纯的降压(高级减速线)。但是到底放多少个稳压器和插座就很苦恼了,先暂时用这个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