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看电路图

楼主(2021-01-30):
  因手上有ECF80电子管,对它不了解,网上说与国产6F1类同,因此在网上找了一张6F1前级的图纸,不过还是看不懂,请老师傅们释惑,先谢谢了!
  1.是否在输出牛次级不接地的情况下,负反馈要用大电解,而不用电阻建立?
  2.图中ABCD加起来有232K,此时1脚还有65V吗?
  3.6F1阴极电阻300Ω,则电流为6.66MA,是否过大?
  4.6F1的三在前与三在后,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刚才忘记了,补发电路图

网友:
分析下电路,输出变压器次级“0”端应该是接地的

网友:
找个印刷体图纸看吧。

网友:
根据标注的电压和电阻,用欧姆定律推算下是有问题的

网友A:
输出变压器次级应当接地,220微法电解电容是300欧姆电阻的旁路电容,交流信号从输出变压器次级入地,起一定负反馈作用。B电阻连接位置不对,等于五极部分屏极输出通过10K电阻从10微法电容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次级应当接地,220微法电解电容是300欧姆电阻的旁路电容,交流信号从输出变压器次级入地,起一定 ...

  惊动版主阁下,非常不好意思了。
您是说,220UF是300Ω的旁路电解,只不过是串接了输出次级而已,这样是一石二鸟之为,一是旁路,二是反馈,但前提是输出次级必须接地,想想是这么个理,佩服!

网友:
次级端不接地负反馈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惊动版主阁下,非常不好意思了。
您是说,220UF是300Ω的旁路电解,只不过是串接了输出次级而已,这样是 ...

这个负反馈电路也是不完善的,参考下面电路,该电路次级0端接地后,还应有电压负反馈电阻接前级管阴极电阻。阴极电流通过单独的负反馈绕组接地,匝数大约是次级的1/10,而且对相位有一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