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简单的电子管灯丝电源

楼主(2021-01-30):
开关电源的芯片集成度越来越高了,找了个集成高压场管的驱动芯片做个6.3v 4.5A胆机电源试试,顺便加上一个延时继电器的电路控制高压输出。先画个原理图和布线图。开关电源只要就是变压器的设计,好在找到了厂家的设计软件,成功的概率就高多了。找了些手头的磁芯和漆包线,再在软件里填啊填,变压器结果就出来了。

楼主:
板子打样现在也很便宜,只要是时间要等久。还有就是一次打样无BUG做不到。反正diy一辈子了该心仪的设备都买的差不多齐了,下午用了2小时自己做个PCB先练手。

网友:
直接买个6V大电流的开关电源,也不贵。

网友A:
U2 及开关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 及开关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这些电源芯片

楼主:
直接买个6V大电流的开关电源,也不贵。

各种电源板买了不少,但适合尺寸的没有。主要是要为下一步做这个整机准备。高压还是普通变压器,灯丝供电用开关电源主要是起到提高信噪比和高压延时的功能。

网友:
这个很实用,可以减轻变压器的功耗,减少噪声。
板子要尽可能小一些,不能占用太多的机内空间。

网友:
高手!期待看到你更多作品!

网友:
期待实验成功

楼主:
变压器先绕,参数定下后就可以选电阻的阻值了。下午用了1小时绕了个变压器,磨掉磁芯中柱达到和计算数据一致。最终电感是1mH,漏感100uH。

网友:
期待成功。以前用的5V5A电源调整反馈电阻直接输出6V用的,就是体积大。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磁芯的芯柱是怎么磨下去的?谢谢!

网友C:
力生美变压器设计 v1.3 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D:
加个高压线圈不就完美了

网友E:
摆脱蛋鸡沉重的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磁芯的芯柱是怎么磨下去的?谢谢!

买金刚砂的锉刀就行,普通锉刀是磨不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金刚砂的锉刀就行,普通锉刀是磨不动的。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机充电器5V 3A 调高1V 体积小 还不用这么费劲

手机充电器电流到不了4A,我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体积小并且只要重绕变压器就可以输出最高8A以下的电流。

网友:
能比一个线性电源来的简单吗?还没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生美变压器设计 v1.3 能共享一下吗

文件太大传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高压线圈不就完美了

这个也有自己做了几片玩玩。 灯丝6.3V 6A,高压-20V 、0V、200V、300V  (250MA)。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摆脱蛋鸡沉重的牛

老师为什么不搞交流灯丝电源?就像显像管的灯丝供电那样,旁热式电子管用直流电源给灯丝会影响管子寿命。

楼主:
零件东拼西凑总算凑齐了,新旧不坏就行。现在缺少合适的同步整流用场管和散热器,无散热器暂时只能长时间输出3A电流,输出电压也偏高点有6.7v。优化的过程还需时日,开关电源通电不炸就好办了。至于焊接的水平请大家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