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1521有关机冲击音,很重!高手帮忙看下

楼主(2021-01-31):
网上买的散件自己焊的,关机方式是拔掉电源插头,爆音很重,另外就是待机的时候底噪音也有,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可以清晰的听见

楼主:
发不了图片

网友:
做好电源滤波,用好的输入屏蔽线,这2点是基础

现在的集成功放,如果没有加外围电路,电位器开最大,输入端不焊线开放,基本上趴在扬声器上听不到本底噪声

网友:
TDA1521采用9脚单列直插封装,内部设有短路及过热保护电路,并具有开关机静噪功能(在接通或断开电源时无冲击噪声)

网友A:
1521声音还不错 记得俺家的大屁股长虹电视伴音就15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21声音还不错 记得俺家的大屁股长虹电视伴音就1521

该电路摘自长虹C2191,为OTL双声道接法:

楼主:
又焊了一片还是一样的,没有前级直接3.5的头子插电脑上放音,两个喇叭没有装箱子,一个12w的一个15w的,12w底噪明显些

楼主:
双12v1500ma变压器,旧电脑的电源上拆下来的桥堆,35v3300uf电容,网购的条纶电容224和223加8.2r电阻各两支,随便找了块破电板拆了只104的小瓷片,总共就这些元件(pcb也是网购顺带的)

网友B:
发线路板的图,大家分析。图就是解决的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线路板的图,大家分析。图就是解决的基础。

我的图片都发不上来,估计是太嫩了

网友:
关机方式是拔掉电源插头,爆音很重,加一个喇叭保护电路,关机就没有噪音了,静心有轻微噪音,有很多原因,比如,电路板布局,零件质量,比如电解电容器,整流二极管,变压器,最重要的一点还有功放块本身质量,尤其是生产线检测淘汰下来业余品,等等

网友:
这个前级滤波电容加大就好,关机的时候前级先断电的话电路的噪音就会被后级放大,加大前级滤波让后级先断电杂音就小了,或者加一个1237的喇叭保护电路简单。

网友:
爆音:取消2脚3脚8脚 接地电容!采用+-双电源输入(单电源未试)
底噪:输入端 必须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