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直树的76+76牛推2A3推挽电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1-01-31):
“渡边直树的76+76牛推2A3推挽电路”的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在隔壁论坛,看到的“渡边直树的76+76牛推2A3推挽电路”如下:

电路第二级“76”管的电源没有加上,电源怎么加才合理?
渡边直树(日)的76

网友:
应该10K下端接295V吧!貌似应该取消0.47uF和10K,变压器下端接20uF退耦和120K接295V。

网友:
此电路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既然第二级用变压器推动,就实在没有必要再重复弄个120K的阳极电阻,
推动变压器的下端通过0.47电容接到76阴极,而76阴极又有对地的阴极旁路电容,交流通路看,推动牛下端就是接地的。取消电路中120K电阻、以及0.47电容这些维持交流通路的原件,直接把推动牛初级作为76的有效负载,电路得以简化,效果得以改进。

再扩展说一点,这个推动牛属于单端变推挽,要想性能优秀,是极其极其困难的。因为次级分为两路幅值相等、相位相反的交流信号,两次级之间、次级与初级之间总存在一个时时的最大电位差;分布电容的恶略影响随着电位差的增大而增大,所以这个推动牛的主要负面影响来自于分布电容,这是极其难以削减的。
这个电路在过去那个年代(76管也就存在于四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被冠以“高保真”,以今天眼光看,也就是“能响”。

网友A:
会不会这型号倒相牛不能过直流?

楼主:
明白了!谢谢几位老师的分析!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这型号倒相牛不能过直流?

院长所言极是,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B(2021-04-27):
若输入牛不能通过直流,则可能功率较小,采用电容耦合,则低频下限受到限制;三是2A3只能够是甲类推挽

网友B:
引用收信电子管常用电路手册如下,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收信电子管常用电路手册如下,供参考。

电路收下了!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若输入牛不能通过直流,则可能功率较小,采用电容耦合,则低频下限受到限制;三是2A3只能够是甲类推挽

我儿时拥有过一台这种输入牛的15W功放,由于没直流电磁化铁芯,所以输入牛可绕成高传真.声音非常拟人化,

非常耐听,很有亲切感,另一台807 150W完全不是它的对手.

因是美国机,六六年破四旧,没了

渡边直树的原图是HiFi至上极品,在未明白其奥妙前不必修,先DIY一下把实样听一下再下结论,勿急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儿时拥有过一台这种输入牛的15W功放,由于没直流电磁化铁芯,所以输入牛可绕成高传真.声音非常拟人化,
...

老师说的是。谢谢!

网友D:
这牛没1~200H无法用。还要1:3去推2A3,那次级每边一万圈才及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牛没1~200H无法用。还要1:3去推2A3,那次级每边一万圈才及挌。

如若多倍增大铁心面积,又怎样个看法?

我记得铝带咪现在仍是录音室话筒之皇近百年了,次级也是一万圈

网友:
老的不能再老的电路 ,老的不能再老的管子。80年前的东西,现在随便一个电路和管子都比这个强。最难解决的是输入变压器,没有产品,只能自己绕。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