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地方法效果有没有人试过?

楼主(2021-01-31):
这种接地方法效果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这种接法很常见啊,而且历史还比灯丝绕组中心抽头还早。也不一定是两个对称电阻,还有用电位器或者可变电阻,中心可调的。

网友:
常用的灯丝接地方法,对功放管作用不明显,一端直接接地即可。

网友:
旁热管子无所谓,直热的就不行了

网友:
变了一个花样画图。常规接法。

网友:
确实,画法上搞得呼哨了点,就以为是新型接地方法。

网友:
     电子管的中心头是管子本身建立一个中性面(非+;-)变压器中心头与平衡电阻是人为建立中性面,目的就是避免交流声,正如火星老师所言,对直热管是重要的措施,对旁热式管无所谓。

网友:
      电子管的设计工程师已经在应用方面做了考虑考证与升级改善等工作。比如6N2与6N4(12AX7)的参数与特性都是相同的,而后者是低噪声放大管因此灯丝带有中心抽头,其作用就是抑制交流声。在使用时中心头接地就可以,当然不仅于此。工艺保证中心点绝对比用平衡电阻确立的要精确得多。图中12AX7灯丝的接入有点弄巧成拙,一则多余二则两电阻阻值不可能相等,最起码也有公差带(上下偏差)。
       在采用灯丝电源线圈有中心抽头的线路,以及有平衡电阻的线路时,如果中心点不能使两边线圈上的电压相等,或是平衡电阻位置调得不合适,也将产生交流声。

楼主: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我都是将灯丝不接地
而接一个正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