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监控摄像机忘记了密码,怎样找回

楼主(2021-01-31):
一台海康威视监控摄像机 DS-2CV3Q01EPD-1W 忘记了密码,怎样找回.先谢谢了

网友:
手机关注海康威视公众号
上面有找回密码,摄像机和硬盘录像机
只要不是工程机,都能找回的。

楼主:
没有找到...........

网友:
你这个很简单,直接复位密码就清除了,
把摄像头住上抬,在插卡的位置,旁边有个Reset复位按键,按住不松十五秒,红灯亮,即复位,重设密码即可。
海康和萤石的无线插卡摄像头都可以用这种方法,不插卡的普通摄像头,没有复位键.,不能用这种方法,必须按海康的方法一步一步的进行,才能恢复密码。

如果想自己解绑以前别人的手机,目前暂不可以。

楼主:
请问一下,手机和电脑需下载哪个软件才能操作。手机下了个iVMS-4500试了多次也不行

网友:
需要电脑下载iVMS-4500

网友:
关注海康微信公众号

网友:
如果是被绑定的话,如若有网口的,可以连接电脑用ivms-4200来弄一下,如果没有网口的话,只能返厂了。

网友(2021-03-02):
搞不定可以返厂打售后电话问问最近的售后点,我前几年大华的头忘记密码发售后给重置的没收费

网友:
看你萤石云有没有绑定过别人的,如果绑定自己的恢复出厂设置,密码就是默认的序列号后六位

网友(2021-04-17):
要找什么密码

网友:
手机找回,监控都是手机注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