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军品,怎么就次品了?同是一个名,颜色咋又不一样呢?

楼主(2021-01-31):
倒腾库底子,一并找出来
不是一批的,没想好咋用

网友:
什么东西,可以看一下吗。

网友A:
老坛友了,怎么图片没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坛友了,怎么图片没传啊?

回版主,太晚了,大意了
昨天翻腾老货,一并拍了,
确认一下就发马虎了没细看

网友:
出厂时复检参数不合格,所以只能按照 次品用了。

网友B:
6J9三级接法做耳放或推动管都很好,

网友A:
     镜面颜色不同,是高频加热吸气剂温度时间不同而致,没任何影响。屏极颜色不同是由于批次不同金属材料有所差异,对性能没什么影响,典型的805有金属屏与石墨屏,有的同型号小功率管有灰屏与白屏。
     北京电子管厂((774厂)下线与入库直到出厂有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较多的控制项目与指标,其中只要有一项不达标即视为等外品,超差就为次品,主要项目超差就是利用品,业余品。
     对军用管检验更为严格,军方还要接收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镜面颜色不同,是高频加热吸气剂温度时间不同而致,没任何影响。屏极颜色不同是由于批次不同金属材料 ...

多谢指点,有点开窍啦,嗯

网友:
引用 网友B:
6J9三级接法做耳放或推动管都很好,

有图纸吗?

网友:
6J9推2A3海版有一张图很好用,我拿用在6V6G也很好,牛出耳放就是一级就OK阴极一个120欧,栅极100K,5K耳放牛,1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