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电视断电后再打开开关上电屏幕不显示

楼主(2021-02-01):
一台以前的老海信电视如果断开电源(如把插头拔下)之后,再上电打开电源开关(如插上插头后再打开电源开关),各个部分的显示指示灯都会点亮,但是就是不能开机,必须等一天之后才能开机,屏幕会有显示,问问专家们,只是拿的毛病?已经更换过一次电源板了。

楼主:
忘了说明电视是老海信的TLM46V86PK。

网友:
买块主板回来试试,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如果想做元件级维修,这种故障有时会把人累死,还没获得收获。

楼主:
已经更换过一次电源板了,就想知道是最有可能是哪的毛病?

网友:
开机信号来自于主板。主板出问题,你换电源板,也解决不了“不开机”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海信42吋老电视,也是开机不灵,时开时不开,不过停机时间长了,开机的几率较大一些。有时接通电源,只能听到机内“哒”的一响,继后声光全无,遥控器无反应,摸机侧的触摸按钮可有反应点亮,但电视不开照旧。如果运气好,接通电源时碰上能开机,那接着看下去电视没有任何毛病。不知问题出在何处,望高人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看看电源板是否有电容鼓包。老电视很多难开机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7楼估计你电源开关不正常

网友:
最起码也要告诉主板的5v电压和on/off电压多少呀?不然全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