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喇叭上磁铁

楼主(2021-02-01):
我本想用喇叭上磁铁做个东西玩,但费了很大劲也卸不下来,不论撬和砸都不行。在这里请高手支招为盼。谢谢。

网友A:
用废的钢刀,切进磁铁粘接缝隙,轻轻砸一下就分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废的钢刀,切进磁铁粘接缝隙,轻轻砸一下就分开了。

你是行家

网友:
用奶子榔头对着纸盆那边的中心点砸下去立马分开。

网友:
先放炉子上烧。待粘合磁铁与软铁片的环氧树脂软化变性后,用小锤敲或刀片嵌入,使磁铁与软铁片分离,然后,冷了用起子沿缝隙撬开,就得了。

网友:
我照着试试。前不久,因性急,拆其它元件时,把一个喇叭的纸盆给捅破了, 正想着完整的拆磁铁呢。谢谢楼上几位高人支招。

网友:
加热除胶,然后就好搞了

网友:
这种铁氧体磁铁最好不要用烧的方法拆解,因为铁氧体磁铁过火后会退磁。如果温度太高,可能最后的剩磁只有原来磁通量的一半甚至更小。4楼的方法倒也不错,值得一试。

网友:
一字螺丝刀磨锋利撬。

网友:
一把破菜刀,一把锤子。

网友:
我没记错到160度磁铁就退磁了,进口喇叭胶很厉害,从前面砸容易把磁体打碎也不一定能完整取下来,国产的有可能,最好就是菜刀

网友:
以前试过电解法,有点效果,但是比较危险,可以用隔离的变压器试一下,就是把喇叭泡在水里,然后给软铁的部分接上线,另一根线插水里,金属表面会起反应,自然就掉了

网友:
我用过含丙酮的溶剂。对付的是内磁喇叭,铝镍钴磁体的。泡一个晚上,胶就解体了。只有磁力把磁铁和软铁连在一起。用力一掰就开了。

可能最好用密闭容器,省得溶剂挥发。挥发既不安全又浪费。但是找到那么大口的密闭容器不太容易。

网友:
千万别烧,加热就退磁了,壁纸刀加锤子,一下搞定!

网友(2021-03-10):
用菜刀无损搞定。

网友(2021-04-22):
学习到了简单好用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