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外迪 w1211 l路由器刷机

楼主(2021-02-01):
坛里入手的几个迈外迪 w1211 l路由器,折腾刷机
查网上的教程说很难拆,拆了底面2个螺丝后,只要按住两边往里挤压,白色盖子会拱起来,就打开了,扣子一个都没断,完美无损。
USB口上插了一个无线网卡
网卡芯片MT7601
FLASH MXIC 25L12835
341编程器自动识别为MX25L12805 ,读写都正常
编程器刷入breed
在breed中刷入备份的原厂固件,正常启动
在breed中刷入Tomato-Phoenix-MT7620-MT7612E-LLLLW-V103@2016-11-21 正常启动
在breed中刷入RT-AC54U-GPIO-11-newifimini-128M_3.4.3.9-099.trx  正常启动,因为是在刷了Tomato-Phoenix不死鸟之后刷的老毛子,所以IP是192.168.1.1,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也是Tomato的,开始以为这个固件不能用,又重头刷了一次  ,后来想进breed看看,结果正常启动。有空再试下USB接打印机。

网友A:
俺也折腾成功了,不过是TTL刷的不死鸟,网上的教程不完善,少了PUTTY不好刷。小声问下各位,12v供电从哪里入手,不想再另外买POE供电

网友B:
你好坛友,我也是买了4个,我用编程器刷breed后刷备份的固件能正常启动,但是进breed不管是刷不死鸟,还是刷潘多拉,都是启动不了,网口没反应,wifi没出来,不知道是否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7620 普遍方案

网友C:
原来编程器刷完BREED之后要先刷一遍原来的固件?
刷原来的固件是选编程器固件还是就是固件?
你刷完固件还能进BREED吗?

楼主:
breed 要选 GPIO #13的,怎么刷都不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编程器刷完BREED之后要先刷一遍原来的固件?
刷原来的固件是选编程器固件还是就是固件?
你刷完固件 ...

拆机后先编程器备份原厂固件,刷入breed后在breed中刷入备份的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机后先编程器备份原厂固件,刷入breed后在breed中刷入备份的固件。

你在breed中刷了固体之后还能进bree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breed中刷了固体之后还能进breed吗?

breed 要刷breed-mt7620-reset13 ,刷了固件后能进breed

网友:
引用 楼主:
breed 要刷breed-mt7620-reset13 ,刷了固件后能进breed

感谢感谢,昨晚找到这个breed了,刷完可以用复位键进BREED,你是一个一个试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机后先编程器备份原厂固件,刷入breed后在breed中刷入备份的固件。

你是每个都备份了原厂固件或者EEPROM吗?

楼主:
备份一个就够了,懒得改MAC就全部备份

网友:
麻烦楼主能给发下需要的文件吗?

楼主:
文件太大,上传不了,直接度娘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坛友,我也是买了4个,我用编程器刷breed后刷备份的固件能正常启动,但是进breed不管是刷不死鸟,还是 ...

刷不死鸟,潘多拉,不启动,这时还能进breed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刷不死鸟,潘多拉,不启动,这时还能进breed吗

按复位键通电还是可以进breed的,mac地址也有

楼主:
可能刷的固件不对
不死鸟 Tomato-Phoenix-MT7620-MT7612E-LLLLW-V103@2016-11-21
padavan  RT-AC54U-GPIO-11-newifimini-128M_3.4.3.9-099.tr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复位键通电还是可以进breed的,mac地址也有

我刷的不死鸟这个固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刷的不死鸟这个固件

我也是是刷的这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是刷的这2个

我用的12V1A 电源,把USB口的无线网卡拔了,别的没什么特别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12V1A 电源,把USB口的无线网卡拔了,别的没什么特别的了

我也是把USB口的无线网卡拔了,其他没啥操作了,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也折腾成功了,不过是TTL刷的不死鸟,网上的教程不完善,少了PUTTY不好刷。小声问下各位,12v供电从哪里 ...

我是接了一根POE供电分离线试的.如果改的话,直接接到那个100uf 50V电解电容的正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接了一根POE供电分离线试的.如果改的话,直接接到那个100uf 50V电解电容的正极就好了

有空再试试外接12v

补充内容 (2021-2-26 15:32):
俺今早斗胆上48vPOE,(因为看到那个电容耐压50V),灯一闪就灭了。一测,过压保护二极管对地击穿,把它拆掉不用。直接在它 焊盘上接两线,试12v供电正常开机,OK

网友:
上网速度怎么样  掉线吗

网友(2021-03-04):
各位供电是如何解决的?我挂在千兆的POE交换机下,居然不亮

楼主:
POE供电肯定没问题,量一下电压看看

网友D:
我刷的小米,结果没5g,换华硕,,,感觉潘多拉没华硕好用,

前天装机,ghost忘记备份下载目录,东西丢了,老司机犯了最弱智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刷的小米,结果没5g,换华硕,,,感觉潘多拉没华硕好用,

前天装机,ghost忘记备份下载目录,东西丢 ...

我自己用的路由刷老毛子和集客.很稳定.

网友E:
为啥迈外迪的固件也没5G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迈外迪的固件也没5G

我发的图里,迈外迪的界面有2.4G和5.8G ,我的实物都被我刷成老毛子了,老毛子有5G信号的

网友(2021-04-17):
路由器不想搞,直接华为

网友(2022-05-10):
一直没弄明白那个usb口上插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