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听听大家对众仪ZT303的评价

楼主(2021-02-02):
网购了一块众仪ZT303,还在路上,看其价格也不贵,买一块玩玩,有用过此表的朋友请说说这表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2023-03-24):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是标注最小位精度的一种方法吧。高档的日置一样有低于一定值抹零。低档一点热门表ut61e+也是有 ...

你说的对

可现在还有不少人用老眼光看新事物
单片机、软件表等等不如硬件表

0660等等是软件数字化处理真有效值表(严格的说这才是数字万用表,而不是数显表)。
用100K的硬件表来说1K频响表合理吗?

不知他们是否用过几千元的硬件真有效值的手持表?
这类表的几十毫伏以下,速度奇慢(越小越慢),线性、精度、速度等都远不如软件数字化处理的表。

如最常见用来判定继电器、接触器、开关、连接等等的好坏、用热成像是要等待一定的时间后才能看,而表子一搭马上可知道好坏和观察趋势。
而100K的表用起来吃力还特易被干扰

0660、7501等等用到0.001mV是极限了。尾数会有跳动(在这个级别可以买个几千元的手持来看看)
大多厂家DCV档0.005mV以下归零,ACV我没测出来。

最近一直在看这类按键玩具表:
要说做工和功能最好的是UT60S, 要说电阻档最慢的也是UT60S,用自动电阻档测1欧电阻,必须要体验全过程量程切换后才能出还没尾数稳定的读数。
但它们中也有用自动电阻档测1欧直接出稳定的结果(非自动识别档),3000多的快表也不果如此。

网友(2021-02-21):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软件技术就能抵消元器件的误差,做出高精度的仪器。大厂早就用上去了。大厂的工程师技术水平不比小厂 ...

你绝对了。
大厂有很多软件提高精度的措施。例如,查表修正系统误差,比如非线性。
或者用“over sampling and decimation”来消除随机误差,等等,都有。
或者像温补晶振,修正晶体温漂,都是常规做法。
只要基础物理器件能保证基本性能可重复,那么什么非线性,随机误差,温度电压漂移,量化误差什么的,都可以靠软件修正。
这方面做得最绝的就是网络分析仪。其本身精度惨不忍睹。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其测量可重复性好,那么就可以通过软件,在校准件(非常精确)和被测件之间建立确定的函数关系,用软件,通过校准件的测试数据,和被测件的测试数据,通过这个确定的关系,把被测件的真实特性算出来。
绝大多数用网分的人,还以为屏幕上显示的是测出来的东西呢。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表当炮灰表用,和工具混装,现在都伊拉克成色,也没出啥异常,精密电压源检查精度伊然正常,楼主这要换 ...

我用三个10圈电位器搭了个宽范围细致电压发生器,可以做到很细致的输出电压,甚至转动很大角度才改变1uV输出,正负连续可变。
您有空可以试试用这个来测表的20mV挡,看您的表是不是低于5uV就显示0,正负1到4uV都被算法变成0了。呵呵,可能我有一定强迫症,追求仪表的真实。

网友B:
如果用软件技术就能抵消元器件的误差,做出高精度的仪器。大厂早就用上去了。大厂的工程师技术水平不比小厂的低。单片机控制的万用表靠软件补偿的方式也许在某些特点条件下是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过于苛求了。对于四位半0.05%的精度,20mV档误差±10uV之内即为合格,况且还有几个字的跳动都是允许 ...

      我对这表的精度有心理预期,跳动就跳动吧,噪音系数、稳定性等都可以容忍,价位在那你摆着,这是技术问题。但擅自篡改结果就是人品问题了,对此感觉不爽。
    AD转换有修正一说,是指根据AD转换的非线性进行补偿,而不是随意改变结果。

网友:
和大厂的比,性价比好一点吧

网友:
没用过这个品牌的。觉得还是用大厂的放心。

网友:
不是很喜欢众仪的表

网友:
没用过,如果好,我也买一块!

网友:
ZT303和ZT219相比看不出什么差别,四位半精度好,也是单片机的,性价比很高。

网友:
有点贵,我用VC92和ZT-C1

网友D:
众仪的表宣传力度很大,什么9.99显示,4位半性价比等等,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感觉稳定性较差,最早买的一块101表正常使用用了2年多一点,无缘无故不开机了,后买的219不到一年交流电压档无法测量,不管量多少电压都是38伏,后来又在聚划算买的一块28元的倒是到现在还没出问题。都还还没有我几十年前单位发的工作表到今天还正常使用。

网友:
我恨死它了,ZT-X大电流炸保险就烧表

网友:
仔细查了一下原因,设计问题,电流档自动转换用的场管,太容易击穿了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系列

网友:
众仪的表用过,感觉还行,就是塑料感比较强,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众仪的表宣传力度很大,什么9.99显示,4位半性价比等等,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感觉稳定性较差,最早买的一块1 ...

我也用这个厂家的表  ,一个用了20多年   , 后来     ,经历 了3次意外   , 彻底报废了   ,之后又买了那个型号的    ,给附近的朋友推荐    买的也是这个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