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来的松下rx 2700收音机fm没有台,求大神指点12

楼主(2021-02-02):
如题,收来的松下 rx2700 没有台,上家说100MHz-108MHz有台,前面没有台,我试机的时候发现后面这些也没有台,有的地方是好像有台,但是一闪而过,就没有了。有大神能指点一下怎么弄吗?还能修吗?

网友A:
没有不能修的东西,问题你说的太含糊
so,换主板吧

网友B:
首先应该看看转换(波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能修的东西,问题你说的太含糊
so,换主板吧

磁带功能好的,能单独换收音机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应该看看转换(波段)开关。

这个开关应该没坏吧,调到FM能听到沙沙声。就是到某个位置的时候,听着有台了,但是接着又没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关应该没坏吧,调到FM能听到沙沙声。就是到某个位置的时候,听着有台了,但是接着又没台了。

收台少且不稳定......我碰到过几例都是可变电容绝缘膜老化破碎、动/定片局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台少且不稳定......我碰到过几例都是可变电容绝缘膜老化破碎、动/定片局部短路。

谢谢指点,有时间打开看看,说不定自己能换

网友:
请教可变电容绝缘膜是什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