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触颇多 化钱买愁

楼主(2021-02-02):
  装响了6P3P单端胆机,用的都是国胆。总想要提高点音质,所以考虑换进口胆,贵的分不够,所以平生第一次买了一付前级CCCP的6H8C,后级德国的6L6G,巧的是连连“杠上开花”轮到了我。
   6H8C有一只轻拍玻璃有很大的击打声,并且还有"嗡嗡嗡嗡"交流声,输出噪音达12-14MV.另一只正常.(找不到卖家了)
   6L6G更别提了,一只寿命一星期不到就极间热短路.(已退货)
化钱不多算了,但滋味难消.罢罢罢......!看来生就玩国胆的命.
另请教诸位,我这个6H8C,(原3.15×2的供电)有何办法消除交流声?先谢了!

德国6L6G

德国6L6G

苏联6H8C

苏联6H8C

网友A:
试试抬高灯丝直流电位的方法吧,看看能否消除交流声。
胆放声音好赖首先是电路结构和工作点,其次是输出牛的性能,第三才轮到管子,不要迷信洋管子比国产管子声音好。

网友B:
你的CCCP的6H8C打印是什么样的?

网友C:
说实话,咱们玩玩就差不多了,现在的架势哪是咱们玩蛋,是他们有胆玩咱们呢。见好就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抬高灯丝直流电位的方法吧,看看能否消除交流声。
胆放声音好赖首先是电路结构和工作点,其次是输出牛 ...

我试过抬高电位没有灯丝变压器中间抽头接地噪音小,可能不同管子不一样这个我不敢确定

网友D:
曙光的前100小时也是高危。

网友E:
换回原来的6p3p,
然后仔细调整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试试抬高灯丝直流电位的方法吧,看看能否消除交流声。
胆放声音好赖首先是电路结构和工作点,其次是输出牛 ...

不要迷信进口管子比国产管子好。说得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的CCCP的6H8C打印是什么样的?

南京电子管厂的6N8P的早期产品就是6H8C的型号,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对电子管没有命名标准 ,使用的型号就是苏联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CCCP的6H8C打印是什么样的?

字是深灰色的,不太好拍,拍的不太清楚,见凉。

反视

反视

正视

正视

网友H:
国外垃圾管的倾倒场

别花那些冤钱了

玩玩国产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抬高灯丝直流电位的方法吧,看看能否消除交流声。
胆放声音好赖首先是电路结构和工作点,其次是输出牛 ...

谢谢嘱咐,我从此该将彻底调整理念了!
  另外这个抬高灯丝电位,是不是替它单独开小灶?还是二只一起抬高?再有提高到多少电压?我这个没弄过,心中没底,V1,R2分别多少?望指导,在下急等,拜托了!

附:电路图

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咱们玩玩就差不多了,现在的架势哪是咱们玩蛋,是他们有胆玩咱们呢。见好就收吧。

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曙光的前100小时也是高危。

谢谢!价格相差不大,因此我就选了个CCC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回原来的6p3p,
然后仔细调整电路。

   己换了6P3P了,只是这个6H8C管子的"嗡嗡嗡嗡嗡"声,晚上听歌混身不舒坦,讨厌之极,一扫全部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迷信进口管子比国产管子好。说得对

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南京电子管厂的6N8P的早期产品就是6H8C的型号,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对电子管没有命名标准 ,使用的型号就是 ...

老师好!
我用61年产的南京双标管(上标6N9P,下标6H9C)直代6H8C后,声音不对,不是那个味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国外垃圾管的倾倒场

别花那些冤钱了

国外有好管也有垃圾管,国内炒管是大杂烩,分清新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别急着换胆,换点别的可能更好。

  老师好!
  学生洗耳恭听就是,等你给我方案后,我直接送它上手术台.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国外有好管也有垃圾管,国内炒管是大杂烩,分清新旧管

是啊

好管卖天价

垃圾管卖个便宜的买的还上火啊

有好管卖便宜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国外有好管也有垃圾管,国内炒管是大杂烩,分清新旧管

  现在看来,诚信真的是被花票子锈蚀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师好!
我用61年产的南京双标管(上标6N9P,下标6H9C)直代6H8C后,声音不对,不是那个味儿.

6N9P属于高μ管,一般用于前级放大,6N8P属于中μ管,一般用于后级放大 或者推动。
6N8P和6N1,  6N9P和6N2是同样的类型 ,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嘱咐,我从此该将彻底调整理念了!
  另外这个抬高灯丝电位,是不是替它单独开小灶?还是二只一起抬 ...

分压十几伏到二三十伏均可。分压电阻还可兼作高压泄放电阻,一举两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分压十几伏到二三十伏均可。分压电阻还可兼作高压泄放电阻,一举两得。

管本身的原因垫得再高也没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嘱咐,我从此该将彻底调整理念了!
  另外这个抬高灯丝电位,是不是替它单独开小灶?还是二只一起抬 ...

C8的电容量太大,容易烧坏5Z3P, 换一个47μF 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嘱咐,我从此该将彻底调整理念了!
  另外这个抬高灯丝电位,是不是替它单独开小灶?还是二只一起抬 ...

该电路高压供电部分尚有改进余地,比如R13下端可接到R9左端,第一级电压放大供电滤波电阻R6右端可接到R13上端,这样滤波效果更好,交流声更低,当然各电阻阻值需要略作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G:
C8的电容量太大,容易烧坏5Z3P, 换一个47μF 就可以了。

5Z3P推荐滤波4微法

280V应用用10微法

现今儿电路都往死里加大电容

就怕3P坏的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6N9P属于高μ管,一般用于前级放大,6N8P属于中μ管,一般用于后级放大 或者推动。
6N8P和6N1,  6N9P和6 ...

谢谢老师!
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压十几伏到二三十伏均可。分压电阻还可兼作高压泄放电阻,一举两得。

谢谢!
  我是不甘心丢掉这个管子,明天就试它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管本身的原因垫得再高也没用了

谢谢您的指教:
我这管现象100%是管子问题,因为我两管交换后,故障跟着走,并且用6N9P直代后,输出燥声只有1.02mv。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
我这管现象100%是管子问题,因为我两管交换后,故障跟着走,并且用6N9P直代后,输出燥声只 ...

简单测下灯阴电阻值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C8的电容量太大,容易烧坏5Z3P, 换一个47μF 就可以了。

  第一级滤波C7图标22UF电解电容,我用10UF电容代后,感觉声音紧,干涩.现用47UF后,觉得畅亮多了.第二级滤波C8是470UF.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嘱咐,我从此该将彻底调整理念了!
  另外这个抬高灯丝电位,是不是替它单独开小灶?还是二只一起抬 ...

       其实南京电子管厂的大管堪比世界的电子管厂,其设备与技术集中了美苏技术,好多是传统产品如:5Y3-----6V6,6B8收音机管,6SN7,6SL7,12SQ7等扩音机管,引入苏联的6H8C,6H9C等产品都很过硬。6V6,6L6。807,866是其拳头产品。现在售卖的进口管有许多是洋垃圾,大量是塘沽港,广东,少量昆山。taobao上有专门经营二手洋货的网店,售价较高(河北的多)。
       抬高灯丝电压对丝阴漏电的管比较有效。你试试这个接法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高压供电部分尚有改进余地,比如R13下端可接到R9左端,第一级电压放大供电滤波电阻R6右端可接到R13 ...

  老师您的意思是:1.  6P3P帘栅压与推动级共用电源.  2.  放大级电源从6P3P帘栅极取出,这样理解对吗?
在实际制作中,我已擅自地将原图作了些修改,不知妥当否?现将我的留底稿重新交上来.烦请老师抽空批改一下,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简单测下灯阴电阻值看下

  用UT61EH表和老式MF47表分别测量8脚到3-6脚,均无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南京电子管厂的大管堪比世界的电子管厂,其设备与技术集中了美苏技术,好多是传统产品如:5Y3 ...

版主的意思是:将3.15V抽头勿接地,直接功放管阴极,这样便抬高了14V多点,那么那您功放管灯丝的二个红点又表示是什么呢?烦请告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UT61EH表和老式MF47表分别测量8脚到3-6脚,均无阻值.

趁热量

网友K:
引用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将3.15V抽头勿接地,直接功放管阴极,这样便抬高了14V多点,那么那您功放管灯丝的二个红点又表 ...

箭头用win画图不规矩就用红点代替了。红点对红点接一起,就是接灯丝,当然是分别的,不是统统接一起。不在抬高多少伏电压,而是加了个直流电正级高于地电位零。

楼主:
  老师,开机10分钟后趁热也沒阻值,刚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您的意思是:1.  6P3P帘栅压与推动级共用电源.  2.  放大级电源从6P3P帘栅极取出,这样理解对吗?
  ...

相关电阻阻值应根据工作点做适当的计算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K:
箭头用win画图不规矩就用红点代替了。红点对红点接一起,就是接灯丝,当然是分别的,不是统统接一起。 ...

于版好!
  我是二只功放管每人单独一组6.3V,二只6H8C共用一组3.15V的,这样是否不用惊动后面的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版好!
  我是二只功放管每人单独一组6.3V,二只6H8C共用一组3.15V的,这样是否不用惊动后面的了吧?

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关电阻阻值应根据工作点做适当的计算调整。

首先感谢老师赐教!
其次我明天就按此做作业,至于电位仍然调整到原数据,尽量靠近原电路.
最后再次深表谢意!

楼主:
于版辛苦,惊动您真不好意思,谢谢!谢谢!

楼主:
    回版主,我忍不住,刚才按您的指导动了一下,结果有数改善,但不能根除,仍有较响嗡嗡声,只不过噪声从13-14MV减少到了12.2MV。算了吧,別为我操心了,我再买吧,只是还买俄产还是国产?买一只还是二只?有点纠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字是深灰色的,不太好拍,拍的不太清楚,见凉。

下图是我在2018年买的的CCCP的6H8C (80年生产的),没有交流声啊?

网友:
现在卖的很多进口管是有问题的。。。

网友L:
是不是搭铁接地问题啊?用国产管有噪声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版主,我忍不住,刚才按您的指导动了一下,结果有数改善,但不能根除,仍有较响嗡嗡声,只不过噪声 ...

       这个办法只对灯丝与阴极漏电的管有用,,因为看到你画的抬高灯丝电压的图,才回帖的,忘记说了,以后如果用功放管阴极取电压,最好先测量一下功放管阴极电压,接后再次测量电压,如果相差不大就用串联晶体二极管试试,相差较多就用串联稳压管试试。产生交流声的原因有多种,根据你说的情况这只管还有微音效应,管子可能存在制造或使用过的内在问题。
      你已经有一只是好管,再买一只就行了,建议你买南京电子管厂的,可能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图是我在2018年买的的CCCP的6H8C (80年生产的),没有交流声啊?

象同一品牌.
唉!手气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搭铁接地问题啊?用国产管有噪声吗?

除了管子,所有问题全排除了.更换国胆后无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G:
6N9P属于高μ管,一般用于前级放大,6N8P属于中μ管,一般用于后级放大 或者推动。
6N8P和6N1,  6N9P和6 ...

谢谢道长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象同一品牌.
唉!手气呗.

你的管子是72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管子是72年的。。。

是的,
本人正在淘宝与拼多多上跳来跳去,想重买一对南京的吧,唯恐赝品,再入愁渊。看见一款60年的比较正宗的南京货,却己无货。您看看这家,110元一对。举棋不定那!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办法只对灯丝与阴极漏电的管有用,,因为看到你画的抬高灯丝电压的图,才回帖的,忘记说了, ...

谢谢版主!我记住了,再试试看,估计这象人的先天性心脏病一样,治愈可能性是渺茫的。
如果管子正宗,稍贵一点还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本人正在淘宝与拼多多上跳来跳去,想重买一对南京的吧,唯恐赝品,再入愁渊。看见一款60年的比较 ...

110元一对  够贵的!!不行花少少钱买国产的 先听着。。。       我的6H8C是在德国买的,河北那帮人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元一对  够贵的!!不行花少少钱买国产的 先听着。。。       我的6H8C是在德国买的,河北那帮人不 ...

谢谢老师衷告!

网友:
引用 网友G:
C8的电容量太大,容易烧坏5Z3P, 换一个47μF 就可以了。

道长说的很对  要小心!

网友M:
专业设备用的管子都要先老化筛选再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专业设备用的管子都要先老化筛选再上机。

  惊动白版,不好意思了!
  俺们业余玩玩,求有个亊做,求个装机乐趣,高大上专的不敢奢望呀。

网友N:
进口的管子能保存到现在的多数都是二手的,测值不好还存在老化和真空度不足以及碰极的问题,就是完好的声音也未必就比国产的好多少

网友O:
如何来証明交流声一定是电子管質量问题帶来的呢?楼主的按装工艺不到位也有很大的可能性,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进口的管子能保存到现在的多数都是二手的,测值不好还存在老化和真空度不足以及碰极的问题,就是完好的声音 ...

  谢谢!
难怪网上大路货6H8C与6N8P在同一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何来証明交流声一定是电子管質量问题帶来的呢?楼主的按装工艺不到位也有很大的可能性,不是吗?

非常赞同您的观点!
  我是这样判断的:1.左右声道交换6H8C,噪声跟着管子走.
                          2.将6N9P替换嫌疑管,一切均正常,噪声在1.02MV.
  所以我才决定将它逮捕!不知道可对?

网友O:
你这樣做很对,我也是想这建议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这樣做很对,我也是想这建议你的。

谢谢您的鼓励和肯定!

网友:
这种针式管是不易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管子,所有问题全排除了.更换国胆后无噪声.

哦!那就是管子问题

网友P:
我个人买管的经验,排序:
1、选择信誉官商;
2、包到手测值(GS-5A);
3、不捡漏,因为极少有漏可捡,想捡就得承担翻车的风险,多次翻车或许能遇到一次漏。
我个人认为商家卖的便宜的管子,一般都有他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个人买管的经验,排序:
1、选择信誉官商;
2、包到手测值(GS-5A);

这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个人买管的经验,排序:
1、选择信誉官商;
2、包到手测值(GS-5A);

言之有理!
但俺们小打小闹小量小钱,购买渠道只能是宝多呀。

网友Q:
外国和尚不一定就能念好经!灯丝悬浮,或直流点灯!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外国和尚不一定就能念好经!灯丝悬浮,或直流点灯!

谢谢您的指教!
  己彻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