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5(6j6)推6ak6单端求助

楼主(2021-02-02):
看到jupeter大师的6n16推6j5单端电路,想借电路把放大管换成6ak6,可是6ak6根据手册给出的参数,阳极电压是180伏,6n15的负载电阻取150k阳极电压远低于70伏,就与大师给的数据相差甚远,算是卡在这里了,哪位大师给出个图,或者发表下意见

来一张外观图。

来一张外观图。

6ak6

网友A:
6AK6是个小巧玲珑的功放胆,音质也不坏。前几天矿坛有这个图纸,阴极电阻560Ω,屏极及第二栅在180就可正常工作,負载1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6AK6是个小巧玲珑的功放胆,音质也不坏。前几天矿坛有这个图纸,阴极电阻560Ω,屏极及第二栅在180就可正常 ...

6ak6有数据,关键是前级管子没有合适的图

楼主:
浏览的大师这么多,给点建议呗

网友B:
6AK6与国产6J5相比,除了灯丝电流小点以外,其余性能如跨导、屏极耗散功率等均不如后者。而且原图是综合两个管子的特性设计而成,差异很大的管子换用,工作点会偏离较多,因此不建议在原图基础上换。如果真想玩玩6AK6,由于这个管子增益较低,标准接法时前面以搭配独立的推动级如6C1,6J1等为宜,便于施加环路负反馈。如果还要搭配6J6(6N15),建议6AK6采用三极接法,以三极管推动三极管,可以彻底甩掉环路负反馈。

网友C:
这是求是老师数年前的帖子。前级用的6JI接成了三极管使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6AK6与国产6J5相比,除了灯丝电流小点以外,其余性能如跨导、屏极耗散功率等均不如后者。而且原图是综合两 ...

谢谢老师回复,我只是看的6ak6是个音频功率管,应该比6j5表现要好,所以就想的用6ak6做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求是老师数年前的帖子。前级用的6JI接成了三极管使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 ...

于版给的这个链接,我以前看到过,还买了求实老师的套牛,做了这个电路,不过电源变压器电压太低了达不到电路上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6AK6与国产6J5相比,除了灯丝电流小点以外,其余性能如跨导、屏极耗散功率等均不如后者。而且原图是综合两 ...

请问老师6n15能否推满6ak6?实在不行还12at7去推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6n15能否推满6ak6?实在不行还12at7去推算了。。。

6N15可以推满6AK6三极接法。

网友C:
6J5是宽频带电压放大束射式四极管,原用于示波器等电子仪器,个别电视机也有应用。6AK6原用于省电交流电子管收音机的音频功率放大五极管。应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15可以推满6AK6三极接法。

谢谢老师,明白了。

楼主:
作为收音机功率管不知道前级用的什么管子,哪位大师有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6J5是宽频带电压放大束射式四极管,原用于示波器等电子仪器,个别电视机也有应用。6AK6原用于省电交流电子 ...

版主,输入端的7是不是需要的推动电压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输入端的7是不是需要的推动电压呢?

这个图是6AK6管的典型应用图。三角形的7表示输入信号的交流有效值,通常是需要用前级(电压放大级)才能达到7V,这个值提供了设计前级应达到的增益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是6AK6管的典型应用图。三角形的7表示输入信号的交流有效值,通常是需要用前级(电压放大级)才能 ...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推动电压达到7v就可以推动后极管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推动电压达到7v就可以推动后极管子呢

这个典型电路是说在图示的条件下输入7V输出可以达到1.1W(你可以计算是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典型电路是说在图示的条件下输入7V输出可以达到1.1W(你可以计算是多少V)。

好的我去找找资料看看怎么计算的

楼主:
昨天已成功出声,6ak6屏压略高于180伏现在是185伏,阴极电阻用到600欧姆,6n15电压放大部分就用的jupeter老师电路,目前听感低频少点,其他都还不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已成功出声,6ak6屏压略高于180伏现在是185伏,阴极电阻用到600欧姆,6n15电压放大部分就用的jupeter老 ...

面板还有几个孔,没想好怎么处理,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求指教。
另外,高阻功率管有个好处,随便搭下,无交流声,无交流声,这个机器用的滤波电容一共用到了4只15uf的电容滤波,大家可以尝试下,,,

网友B:
低频少一般是因为输出牛比较小,初级电感量不足,其次是功率小,建议带高灵敏度大口径喇叭。面板的窟窿可以增加一个耳机输出插孔和左右平衡电位器,或者简易的音调控制电位器。或者是加装一个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频少一般是因为输出牛比较小,初级电感量不足,其次是功率小,建议带高灵敏度大口径喇叭。面板的窟窿可以 ...

回老师,左右声道的话就要用两个电位器,不太喜欢灯,有电子管当灯泡还是很漂亮,功率本身小要是用输出牛的8欧姆转16欧姆的耳机只能用电阻去匹配,大部分功率都消耗到了电阻上了,不知我理解是否正确。另我没有完全按照您的电路处理前级放大部分,今天回去改下试试。

楼主:
国产6n15的一致性确实不怎么地,阳极负载电阻相同的情况下,一面66伏一面72伏差距如此之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6n15的一致性确实不怎么地,阳极负载电阻相同的情况下,一面66伏一面72伏差距如此之大

反正便宜,多买几个换插,找比较对称的。其实,即使随便插插,那一点差别也听不大出来。

楼主:
是啊,心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