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19寸911N液晶显示器

楼主(2021-02-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就是背光的事

网友:
不要太早下结论。如果是背光问题,一般不会闪。三星的显示器很别扭,我有一台三星显示器,dvi接口,如果直接用dvi连接,开机就是黑屏,非得用它自带的dvi转vga线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
电源板坏.如果不是板坏就是灯管坏.好些年的机器了.
好像里面有个电容爱怀孕

网友:
先检查电源板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很可能背光的一个灯管老化引起背光高压电流的不平衡,导致背光电路保护,以前曾遇到过几个不同品牌的显示器有此问题。
换灯管可以解决,如果要换成LED背光也是可行的,不过同时要断开原机的高压板,换为LED背光恒流板。

网友(2021-04-24):
百度一下吧  记得是三星的通病    好像是存储器资料丢失   能刷回去好像   记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