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开发开关电源经验的请来看一下

楼主(2021-02-02):
这是我做的一款DC-DC,BUCK的电源,电源效率90%左右
我把频率故意降低为23KHZ。

请问以下的波形算不算可观?

带载波纹多少算是比较可观?

1、这是MOS管G极波形:

2、这是电源输出空载波形

3、这是电源输出带载波形:

网友A:
环路不稳,电路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不稳,电路贴出来。

这跟环路不稳定没关系,如果环路不稳定,电压调整率,效率,都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BUCK DC-DC 电路: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610/23/12109864_385540509.shtml

实际电路?
波形上看已经算是不稳定了,有抖动,纹波也好像除了开关频率,还有别的更低的频率成分。
可观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第一图波形可以,抖动是照相问题吧?第二图也可以。不知输出电压是多少?带载率是多少?所以第三图就不能判断,一般满载的纹波要低于0.5%,自已用的要越低越好。至于开关噪声也是越低越好,测量与示波器输入带宽设置有关,通常用20M档,以便相互交流统一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
波形上看已经算是不稳定了,有抖动,纹波也好像除了开关频率,还有别的更低的频率成分。
可 ...

抖动应该是照相问题,水平粗线是电压纹波,垂直细线是开关噪声。

网友:
这点抖动正常,纹波有点大,尤其是毛刺,说明PCB布线还有优化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图波形可以,抖动是照相问题吧?第二图也可以。不知输出电压是多少?带载率是多少?所以第三图就 ...

感谢你的建议,我再观察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抖动应该是照相问题,水平粗线是电压纹波,垂直细线是开关噪声。

对比示波器的菜单区域显示就很清晰,所以这不是照相问题,就是抖动,纹波测量也反映出来。
不信,自己对着示波器抓个稳定波形拍照试试,快门时间任你怎么调,都调不出N多条竖线的方波。

网友C:
给数字电路供电,波纹不大于1%,模拟电路不大于0.5%。不知道你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探头是否处理过,图片也不清晰,是否超标无法判断。

用手边的退役服务器电源(12V输出)抓了几张图片,您做个参照吧。

1、全带宽,探头未做任何处理。

2、限制20M带宽,探头未做任何处理。

3、限制20M带宽,去除探头钩针帽、接地夹。

4、限制20M带宽,20cm双绞线引出,探头接口处做滤波处理。

不同测量方法,波纹峰峰值由“1”的636mV到“4”的140mV,一般以“4”的结果为判断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数字电路供电,波纹不大于1%,模拟电路不大于0.5%。不知道你的输出电压是多少、探头是否处理过,图片也不 ...

辛苦了。您这是带了几A的负载?我那个输入48V,输出大概12V,4A。空载波纹很好,就是带载了那样。

探头是用针+弹簧圈测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辛苦了。您这是带了几A的负载?我那个输入48V,输出大概12V,4A。空载波纹很好,就是带载了那样。

探 ...

负载是个灯泡,按功率算大概4A左右吧。
第一张图,方波幅值76V,实际值显然不会这么高。您查一下探头衰减是否与示波器设置一致。
第三张图,波纹峰峰值30mV左右,如果这是实际值,挺不错的了。如果探头衰减设置的是10:1而示波器是1:1,那就是300mV,这就有点大了。

不知是示波器没同步还是本来就抖,按说第一张图应该是比较干净的方波,图上显示有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是个灯泡,按功率算大概4A左右吧。
第一张图,方波幅值76V,实际值显然不会这么高。您查一下探头 ...

设置的都没有错,为什么第一张图有点抖动?因为电源有恒流的功能,纯粹稳压的时候挺好。改天我在传组图片您给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