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6E1假猫眼,LED放大电路不会,求助神坛老师提供一个驱动电路

楼主(2021-02-02):
把LED植入了玻璃管但是需要从AGC取信号放大,不会使用电路,望老师同学不吝赐教,谢谢了!
把电子管底部钻了个孔,塞进绿色LED

网友A:
孔掏的不错   里面只一只LED灯 建议加电阻直接输出变压器次级端吧  简单省事

网友B:
您看看KA2284 五段电平

网友:
看看《波波电子》卖的荧光管,里面的图纸可能对你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看看KA2284 五段电平

主要想利用6E1躯壳,单只led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掏的不错   里面只一只LED灯 建议加电阻直接输出变压器次级端吧  简单省事

那只是音量大小显示。我想做成调谐显示。

网友C:
单只LED怎么做调谐指示?

网友D:
如果荧光粉还在 不如改成蓝色发光二极管

网友:
不好搞,真的不好搞。这个电路要高阻输入,否则,会影响AGC电路的正常工作。输入电阻1M以上的晶体管电路,貌似只能使用场效应管,而场效应管有开启电压补偿问题。不好搞,真的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只LED怎么做调谐指示?

能做成调准台满亮,调不准台弱或不亮就行了,

网友:
这个玩法不支持   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荧光粉还在 不如改成蓝色发光二极管

荧光粉还在的话,上紫外的LED啊,加合适的限流电阻,刚好能激发荧光粉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荧光粉还在的话,上紫外的LED啊,加合适的限流电阻,刚好能激发荧光粉就成

荧光粉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