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情况如何解释

楼主(2021-02-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以下解释纯属猜想,短时断电,机内电路可能有较大电容或维持记忆的法拉电容,残余电量不足以维持处理器工作,此电压的存在导致复位电路不能复位,暂时成故障状态,后来残余电压消耗完毕,电路复位就好了,也许内部程序有强制初始化功能。

网友:
会不会是潮湿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