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电脑经常出现蓝屏,是什么问题造成滴?

楼主(2021-02-03):
俺的电脑经常出现蓝屏,是什么问题造成滴?

网友:
BSOD多半是硬件或者驱动引起的,需要分析的话可以把转储的dmp文件发上来
使用WinDbg来查看错误信息

网友:
选择兼容性好的内存,重装下系统。。

网友:
您的蓝屏电脑界面我也遇到过,按开机键,重新启动就好了,现在没有事情一样!
不怕怕,瞎折腾,折腾坏了,就买新的电脑!

网友:
重新装系统,如果还是蓝屏,换内存,还不行的话显卡检查一下

网友:
安装个360电脑管家,可以查到是什么原因蓝屏的

网友:
根据屏幕蓝底白字提示,再作相应的检查和处理。

网友:
0x0000001A代码呀,内存问题比较大

楼主:
俺的内存是两种牌子滴,是否不太兼容? 1612352148(1).png

网友(2021-05-02):
可能是硬件不稳定,或者该重装系统了

网友:
蓝屏很多时候是驱动不兼容造成的,如果最近没有增加什么硬件,很可能就是软件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你们的用心答复!

网友:
内存条和硬盘容易蓝屏

网友:
用替换法,先找个CPU换一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会弄,把内存条插槽用细砂纸擦一下,

内存条金手指不能用砂纸打磨,用学生擦字橡皮擦亮即可,砂纸对镀层损伤太大了,就算暂时好了,也会留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