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把西普尔72V电源改成12V 的问题

楼主(2021-02-03):
请教:把西普尔72V电源改成12V 的问题,我买了一个汽车充气泵,它需要12V10A的电源,我手上有一个西普尔72V20A的充电器。另外:我觉得西普尔72V20A这个有点不靠谱,怎么可能有20A电流?我想把西普尔72V电源改成12V ,不知道需要改些什么?我想就把变压器改一下,不知道行不行?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那个是给72V20AH的电瓶组充电的,不是输出电流有20A。没必要去改,搞不好要放烟花。充气泵启动电流很大,没给20A30A的开关电源带不动。

网友B:
你是不是看错了,72V20AH才是对的,这种充电器没必要改。该电流需要拆变压器,还得改电流。搞得不好还要放烟花,还是网上200W左右的开关电源买一个得了,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给72V20AH的电瓶组充电的,不是输出电流有20A。没必要去改,搞不好要放烟花。充气泵启动电流很大,没 ...

谢谢老师的指导!哦这下我明白了!不知道它能给出多少电流?我想买个汽车汽泵。汽泵一般是12V12A,因为有150W.打算是用12.6V的变压器输出,通过整流后给它用,但是这样的电压有点高都18V了,这样有数码显示的机器可能就容易把数码显示给烧了。因为加上电时汽泵不启动电压18V,汽泵启动后就到12V了,这个问题不好办,所以我想搞一个电源。网上有买的我是想既然手头有这个充电器,何不改一下用用,所以才有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看错了,72V20AH才是对的,这种充电器没必要改。该电流需要拆变压器,还得改电流。搞得不好还要放 ...

谢谢老师的指导!是我没注意看还有个H.我是手上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也没用,所以才有这个想法。如果只是改一下变压器我想重新改一下不难,不知道还有其它电路点也需要改不?谢谢

网友C:
不知道它能给出多少电流 : 72V20AH 输出电流  2.7- 3A ,离你的要求 10A 差太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导!哦这下我明白了!不知道它能给出多少电流?我想买个汽车汽泵。汽泵一般是12V12A,因为有 ...

这种充电器输出电流一般在3A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它能给出多少电流 : 72V20AH 输出电流  2.7- 3A ,离你的要求 10A 差太多

需要改变压器,很麻烦。而且电机启动电流很大,改后也不一定能用,还是别改了。

网上有很便宜的退役服务器电源,12V、40-50A的电源十几二块,建议试试这种电源。

实际试过并打算就用服务器电源,DIY小车床的动力--200W的895电机,12V38A的服务器电源带不动,启动保护。12V55A的电源就没问题,力道很足。
能用的这个电源是以前网上买的,本打算拆零件用,记得价格是十几块钱吧。

网友F:
一般不行,72V的开关电源要改成12V的,肯定要重绕变压器,而且,改的目的,是要低电压,大电流输出,后面的整流滤波电路也要有较大改变。
其次,电机是12V 10A的,也就是120W,负载是气泵,不能空载。一般电瓶车充电器都是100W左右,即使改成12V给这个电机用,也是捉襟见肘。更重要的是,电机带载启动,启动电流会很大,而这正是开关电源的短板,如果真要用开关电源带这个电机,至少得按电机运行电流得5倍左右选电源。否则估计一通电电机还没启动,电源就过载保护了。

网友G:
已知原来充电器是72v20Ah的,那么它的输出功率大概144w。现在想改成12v10A的电源,那么它的功率大约是120w,不大于144w。结论:完全可以改造。可以参考12v输出电压电路进行适当改造。

网友H:
艾墨生675w不香吗?IBM 艾默生 12V55A 50a 电源 675W 开关电 IBM爱默生 12V55A 50a 电源 675W 源 IB M 爱默生 12V55A 电源 675W 开关电源 LED 电源模块 静音 55A
BM 艾默生 12V55A 电源 675W 开关电源 LED 电源模块 静音 55A
电源尺寸:长35cm 宽5cm 高4cm。                  爱默生:单电源25元 ,改好端子30元 。
电源里面有风扇散热 静音神器!
正品拆机电源 测试一切正常才发货!
无问题售出不退不换!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 ... l2018&sm=545886 (👉👉👉复制整段信息,打开手机淘宝可直接访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导!是我没注意看还有个H.我是手上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也没用,所以才有这个想法。如果只是改 ...

你好,改完变压器,还需要改对应的电压取样电路,,另外还有一点要提醒你,20AH充电器的工作电流一般在3-3.5A,跟你需要的10A以上还有较大的差距,整流电路,电流取样电路和电流保护电路。总的来讲 有点麻烦。一般的老司机都不愿意改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它能给出多少电流 : 72V20AH 输出电流  2.7- 3A ,离你的要求 10A 差太多

谢谢老师的解答!看来难度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充电器输出电流一般在3A左右

谢谢老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改变压器,很麻烦。而且电机启动电流很大,改后也不一定能用,还是别改了。

网上有很便宜的退役 ...

谢谢老师的解答!我再想想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不行,72V的开关电源要改成12V的,肯定要重绕变压器,而且,改的目的,是要低电压,大电流输出,后面的 ...

谢谢老师的解答!看来开关电源不能胜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改变压器,很麻烦。而且电机启动电流很大,改后也不一定能用,还是别改了。

网上有很便宜的退役 ...

谢谢老师的经验,我没用过开关电源带电机的试验!还真难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不行,72V的开关电源要改成12V的,肯定要重绕变压器,而且,改的目的,是要低电压,大电流输出,后面的 ...

谢谢老师的解答!算来是不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知原来充电器是72v20Ah的,那么它的输出功率大概144w。现在想改成12v10A的电源,那么它的功率大约是120w ...

谢谢老师的解答!关键是我没这个电路,又是贴片元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艾墨生675w不香吗?IBM 艾默生 12V55A 50a 电源 675W 开关电 IBM爱默生 12V55A 50a 电源 675W 源 IB M 爱默 ...

谢谢老师,我看了你说的电源。以前没用过,我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改完变压器,还需要改对应的电压取样电路,,另外还有一点要提醒你,20AH充电器的工作电流一般在3- ...

谢谢老师的解答了!看来我不具备改的条件啊!

网友I:
几十块钱去淘个电动车电池,充电器改成12V,充完电再充气,还不用拉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几十块钱去淘个电动车电池,充电器改成12V,充完电再充气,还不用拉电线。

谢谢老师的建议!电池往往在急用时没电,这是电池最大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