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明纬电源,难道只能用明纬改装吗?

楼主(2021-02-03):
搞好了几个可调开关电源,自以为基本上掌控了原理和实践。刚好论坛有人出临沂老张的数控板和一个非明纬的电源,价格合适,就想升级下。
到手后,先用模拟电位器测试成功后,上数控板,接错线,烧了!具体就是输出电压检测线,接到数控板12v供电上了!悲催!搁置!
某日,逛闲鱼,见一网友,做这个电源,搭讪,很能聊得来,下单两块数控板,继续折腾!
到手后,各种折腾,各种调试,未果!又壮烈一块!卖家很热情的帮我修好以前的,邮寄来2次烧坏的零件,我继续折腾!
最终,也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电压显示比较好,设定值和输出值稍有误差(0.1-0.2v),但是,这个电流就差很多,且无规律!比如我设定2A,实际输出值是2.3A,
校准电是0.5A和13A,0.5A的是基准点,不能选择,13A的是可以自己选择校准点的!然后我就发现,校准点附近的误差就小一些,远离校准点的,误差就大一些。
怎么破?个人感觉,可能和控制程序有关,都有学习单片机的心了!
先来坛上求救下!

楼主:
制作过程的图片,就是这个电源。我推测可能跟取样电阻大小有关。

网友A:
当初捣鼓数控电源,用的是最小二乘法分段校准,15A量程分了5、6段,效果还行吧。

您用的这个程序只有高低两个校准测试点,应该是没分段,离校准点越远误差越大。
除了改程序没啥好办法,不过源程序卖家是不会轻易给您的,干脆自己写个程序也挺好玩。别的网站上看到过有人这么干过,不过弄的是几块钱一只的小数字电压表头。STM8还是STM32芯片记不清了,误差大怎么也弄不好,这哥们一气之下自己写了个程序烧进去,终于把表给治服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捣鼓数控电源,用的是最小二乘法分段校准,15A量程分了5、6段,效果还行吧。

您用的这个程序只 ...

牛人!我也快生气了

网友:
牛人!牛气冲天

楼主(2021-03-21):
果真用明纬的电源改装,误差就很小啦。

网友:
有很多类似的电源可以改,电路跟明纬大同小异。

网友(2022-01-22):
不是分段设置问题,是硬件设计不合理,在隔壁论坛给楼主明确解答了,由于是商业细节问题,再详细的内容就不便回答了。

网友:
明纬电源改可调合适要求不高的玩家。

网友:
别的494电源也行,但是得自己研究下,具体得看电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