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M 中周 陶滤 区别与典型运用

楼主(2021-02-03):
又来请教各位坛友

1   电子管做fm中放,通常是用中周,那么中周的阻抗是怎样计算的,

2   通常6k4 或者6j1的输入和输出阻抗都是相当高的,他们和中周是怎样匹配的?

3    都说陶滤插入损耗大,但是看了村田的数据手册,插入损耗也不过3到4个dB。

4    中周有q值一说,中周到底是本身有q值而引起的增益,还是带外信号被压制而已?

5     陶瓷滤波器典型阻抗330欧姆,那么在两端连上阻抗匹配网络是否就能代替中周?

看看仿真的结果,

一个是电容耦合双调谐中周的,另一个是的框线里面是一个滤波器,两端分别通过阻抗变换,由于阻抗变换的原件参数并不需要太精确的调整,所以性能基本取决于滤波器性能。

以前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一定是哪里想太美了?

网友A:
关于FM电子管中放里10.7MHz中周的有关问题,我也来说几句,凑个热闹。如有说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谢谢!
第一个问题,常见的10.7MHz中周LC取值不尽统一,我个人用的比较多的是C=33P,L=5~7uH,这样中周谐振在10.7MHz时,回路的阻抗就可以用公式计算出来了。谐振时,回路的阻抗是感抗或容抗的Q倍。
第二个问题,FM中放一般用类似6J4或6K4这样的管子作为有源器件,输入输出阻抗都比较高,而中周在谐振时,阻抗也很高,故在匹配上不存在明显的失配现象,不用担心。
第三个问题,陶瓷滤波器是有插损的。不过,正如楼主所说,也只有3,4个dB,这看似有损耗,但由于一般FM中放有两级或多级,放大器增益比较高,差不多是10倍于插损,所以这点插损也算不了什么。我曾经用280KHz的10.7MHz陶瓷滤波器,做过中放试验,中放也是可以使用的,只是少了一点调试中周的乐趣,且带宽受制于它。
第四个问题,关于中周的Q值,其实它与其它高频电路一样,对Q值比较敏感。一般而言,中周的Q值越高,增益就高,带宽就窄,反之亦然。所以,在做中周时,就要搞清楚这三个量之间的关系,他们是相互影响的,要有一个合理的取舍。故,做一套好中周是要花一点心血的。
第五个问题,首先,用陶瓷滤波器代替传统中周没问题 ,只是要选择合适的带宽滤波器,比如选280KHz。由于电子管工作电压比较高,所以,从阳极输出的信号要用一个几百P的高频电容进行隔离耦合,而滤波器输出到下一级中放的栅极时,直接联接即可,不需要隔离。

这是本人前两个月曾经做过的,两级AM465KHz中放原理图,中周与陶瓷滤波器二选一,效果一样好。

网友:
中高频电路,仿真结果好的不得了,做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这类电路不建议自己设计,最好找厂机照搬。。。。

网友:
FMз10.7MHzйлл
10.7MHzLCC=33PL=57uHг10.7MHz·迹ùг·迹пQ
FMз6J46K4迹г迹
в34dBFMз10280KHz10.7MHzз飬з
Q·QСQ
洫 280KHzPиз

网友:
当然可以使用,我们在电子管收音机电路中,没见到使用陶瓷滤波器,是因为那时候人们还没制造出来。所以,几乎没有厂机电路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FM电子管中放里10.7MHz中周的有关问题,我也来说几句,凑个热闹。如有说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谢谢!
...

谢谢陈老师逐一解答。

陶瓷滤波器可以免调试,而且FM音质较好,那么对通道群延迟就会有要求,现在的陶滤不但插损小而且优化了群延迟,这也是为什么后期用陶瓷滤波器的fm机器虽然灵敏度不一定有优势但是音质明显要好。

等有了中频图示仪,再实物调试来看。

电子管输入输出阻抗高,陶滤按照330欧设计的,所以前后增加了lc阻抗变换,仿真结果显示,效果比中周还好。

请看图,用三节带通代替陶滤,带内波动较大,但是呢带外衰减和增益指标都好。

另外还有一个纠结,就是第一中周用陶滤哪么后面还是用中周?FM 算上限幅都要3级中方。

陶滤之后直接到二混,降低到几百khz然后阻容放大最后脉冲计数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