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收录机线路板上喇叭线怎么接?在线等,急

楼主(2021-02-03):
我有台收录机,右喇叭突然不响了,拆开看了,发现右喇叭正极线在电路板那头脱焊,掉了。
经观察描述如下:
左右两个喇叭负极线在3号焊点焊接。
左喇叭正极线在1号焊点焊接。
2号位置无任何焊接。

但是不知道应该接哪,刚接1和2位都没响,接2有啪的一声。

网友:
左右双声道电路是对称的,看①脚对应的电路元件应该能找到②脚对应的元件.貌似是输出插孔对应的一只脚.

网友:
左,右喇叭接法相同;
都是从电解电容出的吧?

楼主:
搞定了,接2,谢谢大家

网友:
这种一般是跟着输出大电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