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LA1600接收ssb问题

楼主(2021-02-03):
     手头有几片装收音机剩下的LA1600, 准备来diy个SSB接收机, 参考网上电路, 自己按照下图接线, VFO 和 BFO 使用SI5351来做, 接收7.050Mhz的LSB信号,把VF0调到7.505Mhz, BFO 调到452Khz,但耳机一片噪音,没有任何通联声音。
      天线部分已经放大,并且外接到miniwhip天线,中频通过扫频仪调整到了455Khz,带宽有接近6Khz。有疑问的就是信号进入LA1600的前的那个变压器是使用的一个中周,整个电路用3.3V供电。
       难道这个使用SI5351产生方波不行,还是说天线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改进的方法?

网友A:
7050并不是经常有强信号,做调试最好还是直接输入一个7050的频率信号。 调整BFO频率能听到单音就说明成功了。

网友:
没有输入调谐或选频回路?直接宽频输入?我看够呛。另外建议接收机收7050的ssb要有个好的接收环境和一副好天线。

网友B:
3脚是振荡线圈次级接入脚,次级另一端接vcc,你的接法没有直流通路,内部振荡器不工作。3脚接2K电阻到vcc试试。

网友C:
方波可以解调,BFO调到453.5kHz左右试试,7050不是一直有信号,周末信号比较多,可在7050-7060来回搜索

网友:
BFO的加入,幅度过大,AGC会动作,灵敏度会降低的。
所以一般这种内置检波器的集成电路,不适合来做SSB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50并不是经常有强信号,做调试最好还是直接输入一个7050的频率信号。 调整BFO频率能听到单音就说明成功了 ...

需要ssb的7050吗?直接的正弦波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脚是振荡线圈次级接入脚,次级另一端接vcc,你的接法没有直流通路,内部振荡器不工作。3脚接2K电阻到vcc试 ...

晚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波可以解调,BFO调到453.5kHz左右试试,7050不是一直有信号,周末信号比较多,可在7050-7060来回搜索

周末试试看,哪个7Mhz哪个频段比较多信号?

网友:
3脚是本机振荡,需通过电感或电阻接VCC供电;4脚是中频输出,通过选频滤波后,送入7脚中放输入;9脚是检波输出。
从所提供的图上看,3脚没加电,本振未工作;BFO加至4脚中频输出,两个455KHz混频差拍为0,不能被455KHz的选频放大,更不能通过455KHz滤波器,建意把BFO加在陶滤之后。正如66718所说,如果BFO信号过强,会使AGC动作接收灵敏下降,注意BFO信号强度。
业余电台不是任何时候都有信号,可在天线输入或感应7050KHz信号,微调BFO能听到音频啸叫声就算是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末试试看,哪个7Mhz哪个频段比较多信号?

7050和7053

楼主:
       晚上按照大家的指点做了下实验, 总结一下:3脚加了330欧的上拉, 在天线输入端感应(手捏住)7050Khz的信号,耳机中确实可以听到 “呜~" 的声音,BFO不用挪到滤波器后面,只是SI5351出来的452khz要加很大的衰减才行,用示波器20mv档观测基本看不到波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晚上按照大家的指点做了下实验, 总结一下:3脚加了330欧的上拉, 在天线输入端感应(手捏住)7050Khz ...

还有一种方法,既保留AGC功能,也不会因加入BFO而迫使AGC动作,那就是加1片NE602。其实,有品牌机就是用NE602调制/解调SSB信号,只是要增加一个双刀双掷机械或电子开关,一是音频切换,二是BFO开/关。这样,既能收听AM广播电台,也能解调业余电台的SSB信号。一举四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方法,既保留AGC功能,也不会因加入BFO而迫使AGC动作,那就是加1片NE602。其实,有品牌机就是 ...

是在LA1600天线前增加一片NE602进行混频,然后利用LA1600的本振进行BFO?还是另有途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LA1600天线前增加一片NE602进行混频,然后利用LA1600的本振进行BFO?还是另有途径?

在陶滤之后经小容量电容耦合输出(或射极跟随器),这样既可保证原选择性,也不至于破坏原阻抗特性,因为陶滤的输出和NE602输入阻抗都是1.5K左右。
为避免NE602过载可根据实际情况再加入适当衰减。详细的内容可以查看NE602数据手册,AM检波后的音频由LA1600输出,SSB解调后的音频由NE602输出(也许要加一级音频放大)。缺点:SSB没有利用LA1600中放
LA1600的AGC输出(6脚)也很有用,可添加辅助电路用于估测接收信号场强(S表)。

网友:
如果要折腾单边带,不妨试这颗芯片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95677-1-1.html

网友(2021-03-07):
引用 网友E:
这有个电路图供楼主参考:
http://theradioboard.com/rb/viewtopic.php?t=8599&start=15

提供的图纸不错,给我找到了方向,谢谢

网友(2023-10-27):
加一级中放能不能补偿AGC动作

网友:
LA1600芯片换MC13135,这个SSB接收机就完美了。

网友(2023-12-14):
楼主用si5351做本振有干扰吗

网友(2025-02-03):
没有继续下去了么?很想做ssb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