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疑问:听流行歌曲选择前级、调音台还是激励器?

楼主(2021-02-03):
        各位前辈大侠,我是音乐歌曲爱好者菜鸟,有个疑问一直困扰了我很多年,身边也没有人能告诉我:我听歌多年以来,一直怀疑自己只是听个响,如今,觉得家里的功放越来越不爱听了,高音不亮,分析度不清晰。平时,我一般爱听流行女声歌曲为主,比如雷婷、王嘉文、央金兰泽,孙露等,现在想在功放前加一件调音设备,期望能让歌声音色理想化起来,那我应该选择加一件怎样的设备呢?是加前级呢、还是调音台或者是激励器呢?真的不知道怎么选择。现在天天在咸鱼里找啊找,也还是漫无目标,不知个如何了解。所以想请大家不吝赐教,能给我提提实践出来的经验之谈,能让我少走弯路,不胜感激!

网友(2021-06-16):
本人没有使用高档的发烧器材。电脑安装的酷我音乐盒软件加漫步者R1000TC北美版有源音箱。普通的音乐欣赏没有问题。因为软件本身有电子管等响度模拟器,多点频率均衡器,房间模拟器等功能选项可以选用。没有必要购买一堆设备,其实系统简单可以避免许多麻烦。另外说到人的听力,即使是所谓的金耳朵也无法分辨相差1hz的两个信号频率。现在的发烧理论把原来是科学的问题搞成了玄学,其实是有基本理论的错误,技术标准的错误,电路设计的不完善等等才形成现在的局面。提醒一下需要选择好的信号源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2021-02-04):
激励器的修饰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首先要告知现在的声源、功放、音箱都是什么?

网友:
首先要用cd机,然后上音乐传真,最后上华宝,所以线上aq

楼主:
我不好意思说自己的设备啊,是不是必须说啊?如果大侠们知道了我的二手便宜设备,可能会觉得不值得这么纠结加什么前级什么的,反正提升不大,即使有提升也非常有限。但其实,加上的即使是便宜的什么前级等设备,音色还是会变化并稍微提升的,所以,还是觉得值得向前辈们索取些经验。

楼主:
目前所使用的都是以百计算的(这价格都算不上设备了,充其量能响吧),音源是建伍低端CD机,功放是一部别人DIY的低端胆机和一部钟神99a换着听,音箱是国产的八寸三分频大箱和一对国产派扬6.5寸书架箱。就这么些拼凑起来听了,我的木耳也只能在乎这么些东西了。

楼主:
最近都在咸鱼混,听各种前置,比如前级,均衡器,激励器,调音台,不知道同价位的话,应该选择哪一样比较合适,越听越没有主意了。

网友A:
那个时候用5534+绿色环氧板做前级,直接接磁头,后级用TIP41、42达林顿做的OTL功放板,连外壳都没有,那个声音通透啊,简直可以用清澈见底来形容,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的设备比以往贵很多,可是就是没有那种感觉了。激励器可以把高音提亮,低音变得更有力道,但是很容易累,最耐听还是直通;均衡器的调教很考验人,调的不好曲线会很不平坦。一台好的前级和后级+音箱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时候用5534+绿色环氧板做前级,直接接磁头,后级用TIP41、42达林顿做的OTL功放板,连外壳都没有,那个 ...

你好!能自己做功放板和前级,这个对我来说,是师傅级别的了,如果我有这电子技术,也不用来这里求助了 。示波器能看到调出来的音频信号曲线,可是也不会使用,不然买一台玩玩。既然这么肯定以前的前级和功放板,难道现在不可以重做一套吗?

网友:
效果激励器突然想起无线电杂志介绍过的NE571,98年前后也买了一套套件组装,总是有底噪声,不知道是线路板布局问题还是集成块问题,

网友:
人聲的高音在音響而言連收音机都比她高!人類只能唱到約1000Hz,  加泛音也只3~4千赫,收音机都5千赫。

网友:
买一台天龙功放才3000元样子,还带蓝牙的,就算手机都能放出很美的音质。音箱配上丹拿书架箱都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