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子管功放的输出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21-02-04):
输出电压的平方除以负载,这个电压按照峰值计算还是有效值计算?谢谢大家!

网友:
这简单啊,公式是不会错的,就看你测的输出电压是峰值还是有效值。如果是测的是峰值,算出来就是峰值功率,同理你测的是有效值,那算出来就是有效功率。一般用万用表测出来是有效值,用示波器能测出峰值,当然我猜用数字直读示波器也能读出有效值。

网友:
支持二楼的说法,跟你的测量量有关。

网友:
指针万用表测量的结果都是有效值,这样计算出来的功率就是额定功率,如果有示波器监测到不失真状态下的电压就是计算出来的不失真功率,我们听的都是不失真功率有失真的功率毫无意义

网友:
“输出功率”
如何计算功放输出功率?
变压器输出双45V,整流后为双54V,功放最大不失真输出37V,负载8欧,如何计算功放实际输出功率?
计算功率应该用i有效值。不失真最大功率=输出电压平方 / 8×扬声器阻抗版=(37+37)^2/64=85.6W。pmpo=8*85.6=685W。37V是最大值,不是有效值。37除以根号2才是有效值。
放大器输出功率
功率放大器的功率指标严格来讲又有标称输出功率和最大瞬间输出功率之分。前者就是额定输出功率,它可以解释为谐波失真在标准范围内变化、能长时间安全工作时输出功率的最大值。
后者是指功率放大器的“峰值”输出功率,它解释为功率放大器接受电信号输入时,在保证信号不受损坏的前提下瞬间所能承受的输出功率最大值。
不过要注意的是,现在很多在市面上销售的主机所标的都是其峰值功率,我们需要把这个数字打5折,才是其实际输出功率,才能代表这款主机的负载能力。
国际标准:
功率有两种标注方法:额定功率(RMS:正弦波均方根)与瞬间峰值功率(PMPO功率)。前者是指在额定范围内驱动一个8Ω扬声器规定了波形持续模拟信号,在有一定间隔并重复一定次数后,扬声器不发生任何损坏的最大电功率;后者是指扬声器短时间所能承受的最大功率。
业余计算方法就是:W=I*V。I=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