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整流的问题

楼主(2021-02-04):
今天鼓捣一个6灯收音机的变压器,初级一个220v绕组,次级4组输出,2组6.3v,2组250v(500v中心抽头),接好基本电路(高压中心抽头接地,两侧一边1个整流二极管4007)后测试,上电后变压器滋滋响,关机测量,一边的整流管击穿短路,连换2个均上电就击穿,变压器空载测量电压、绝缘均正常!另外一侧绕组正常!只有1侧连烧整流管,百思不得解!有懂的师傅出出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确认电路没接错,我的眼睛也没看错,既然大家想看图,我拍几张吧。

这个是电路图,手画的。

你竟用交流档测输出直流电压

你真想把全波整流给推翻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级错误,心不在焉。

其实稍加思索就可发现是自己的错误

他那150U的电解 是多少V的

假如真的是580VDC

那他那电解肯定就炸了

既然没炸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别怀疑全波整流不对了

网友:
换个功率大点的

楼主:
变压器空载测量高压输出两边都是270v,接上整流管后上电就吱吱响,连续烧一侧 的整流管,绝不是换大功率管子的事,有待研究!

网友:
内侧那个绕组容易烧管?

网友:
4007耐压1000伏,应该没问题,接滤波电容了吗?内测电阻小,电流大,如果滤波电容过大或漏电有可能烧管。另外,对称绕组应该双线并绕性能才一致。

网友:
接错了呗

网友:
你照个像看看错在哪

网友:
我也觉得接错了

网友:
你的1N4007不行,换高压的,或者串联再试。都270伏了整流管实打实的770V,你敢用4007也是要串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错才有鬼呢,楼主仔细看看吧,

说不定其中一个4007的负极也接地了,就是与中心抽头连上了

LZ练练装全波整流也不错

网友:
估计电路连接有问题,如果连接正确,滤波电容大点也没事

网友D:
1N4007整流,滤波电容用到200微法都没有问题,我用的都是从报废节能灯里拆出来的,感觉比新买的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N4007整流,滤波电容用到200微法都没有问题,我用的都是从报废节能灯里拆出来的,感觉比新买的可靠。

电源直接整流电容200理论上要采用高抗浪涌电流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直接整流电容200理论上要采用高抗浪涌电流的二极管

或者在整流管前加热敏电阻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大家,首先感谢提出的建议,本次试验采用1n5408换掉了原来的1n4007,其次断开了滤波电容(150u),还是那个简单的全波整流电路,上电发现整流输出电压高达580v左右(指针表看不精确),明显高太多,立即简化电路测试,首先空载测交流绕组高压输出,绕组每边都是270v,单边上一个二极管,测试输出电压270v左右,断开这边,在另外一边接上二极管测输出电压也是270v;但是,重点来了,2个二极管输出接在一起电压就580v了!把我搞晕了!这是啥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大家,首先感谢提出的建议,本次试验采用1n5408换掉了原来的1n4007,其次断开了滤波电容(150u ...

难道是中心抽头没接对?

楼主:
难道是中心抽头没接对?

变压器次级空载测量的直流电阻,每边都是200欧左右,空载测试了交流输出电压,每边都是270v左右,所以变压器中心抽头接错是不可能的。

网友:
加俩绕组共四个元件出的结果别说你蒙俺也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次级空载测量的直流电阻,每边都是200欧左右,空载测试了交流输出电压,每边都是270v左右,所以变 ...

俺还是坚持你接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次级空载测量的直流电阻,每边都是200欧左右,空载测试了交流输出电压,每边都是270v左右,所以变 ...

如果你说接的对那就颠覆了全波整流的概念

网友:
把你的接法画个图发上来就一目了然。无图无真相。

网友:
请楼主拍照。我怀疑楼主的二极管接反了,形成了回路。也就是说两个二极管的一个阴极接了另一个的阳极。
楼主有没有示波器?看一个整流输出的波形和相位。注意高压需要用专用的探头,普通的探头受不了几百伏的高压,会炸

网友:
不接滤波电容应该是直流270V左右,如果接上电容就是380V也不可能是580V

网友:
全波整流:两只1N4007的正极分别接变压器输出端,两只二极管的负极接在一起为B+,这个点与变压器中心抽头之间的电压是全波整流输出电压。您看看接法是否不对了?

网友:
为什么要全波整流,接成桥式就没有这个问题存在了。

楼主:
再次确认电路没接错,我的眼睛也没看错,既然大家想看图,我拍几张吧。
这个是电路图,手画的。
元件连接,滤波电容已经断开。
空载次级电压270v,正常。
2个二极管接上后就是580左右,说明一下,断开1个二极管就270v,不管断开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确认电路没接错,我的眼睛也没看错,既然大家想看图,我拍几张吧。

这个是电路图,手画的。

老大真是神仙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确认电路没接错,我的眼睛也没看错,既然大家想看图,我拍几张吧。

这个是电路图,手画的。

你确认是按这图接的?万用表也确认是用当前档位?

网友:
用交流档测直流电压?能测准吗?把万用表打到直流1000V档再测。

网友:
估计中心抽头线接错了。量一下中心抽头二端的总交流电压,应该是540V左右,不要量单边再相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确认电路没接错,我的眼睛也没看错,既然大家想看图,我拍几张吧。

这个是电路图,手画的。

如果你用直流档测时应在250V左右

前题是去掉电容且你的表别超差

网友B:
低级错误,心不在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稍加思索就可发现是自己的错误

他那150U的电解 是多少V的

很有道理,思路非常开阔。实践经验丰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有道理,思路非常开阔。实践经验丰富。

他那电解也就450V了

电解500V的就不多

耐压超600V的俺还没见过

没知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那电解也就450V了

电解500V的就不多

确实如此,再高就要二只电解串联才行。

网友:
把其中一个二极管断开后就成为半波整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源直接整流电容200理论上要采用高抗浪涌电流的二极管

       交流电的过度过程也就是由一种稳定状态转到另一种 新的稳定状态往往不能突变,而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的,这个物理过程就称为过度过程。研究与计算分为:R+(R+C)∥(R+L);R+L+C;R+L;R+C ; C ∥ R (电容震荡放电)等电路。
      人们通常所说的浪涌电流也就是开机瞬间对感性负载而言。对容性负载开机瞬间是对C的充电过程(时间),只有关机C对负载有放电过程震荡放电,出现浪涌电流(卸放电阻的作用)。所以普通整流二极管只要反压够就可以。
       也如你所说滤波电容多大都不重要,全波只要负载开路时输出电压等于1.4142*E(变压器单边绕组电压V)就可以,太小达不到,太大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交流电的过度过程也就是由一种稳定状态转到另一种 新的稳定状态往往不能突变,而是需要一定的过程 ...

4007的正向峰值浪涌电流为30A

网友:
    电路没接错,首先要用好万用表,特别是指针表与多档位数字表,打错档有时会烧表的。如果没有养成换挡习惯就弄一只自动量程数字表。
    交流270V要求整流元件的反压大于765V,1N4007(1000V;1A)足够。1A也足够加大电流如5A没有任何必要,反倒增加漏电流。
    270V整流后空载电压382V。带满载325V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交流电的过度过程也就是由一种稳定状态转到另一种 新的稳定状态往往不能突变,而是需要一定的过程 ...

老彩电专用整流管正向1.2A

而正向峰值浪涌电流达100A

也就是说喜欢用大滤波电容的整流电路用4007是不合适的

网友:
看着热闹,上来说两句!先把次级交流高压整体搞清楚?!然后再看元件正确不?33楼说的是否存在?!

网友:
      楼主所有的测量都是用交流档测,变压器两个输出交流270V,因万用表内部交流档一样是半波整流测量,分别加二极管测,也是半波,和测变压器两个输出交流270V一样,两个二极管接成全波整流,万用表交流档指示当然是270V几乎翻倍500V左右,实际上,直流电压只是300V多一点,之前接有滤波电容要高一点,楼主自己闹笑话了。

网友:
90年代的1N4007都是1000V以上,这时候800伏的都不少见。

楼主:
哎!的确是我测量的问题,竟然没注意用交流档测直流了,一心只想着找问题了,经过改正,测量数值是整流后直流电压240v,加电容后310v,加负载后260v,只是无端坏了3只4007不知道咋坏的!还有就是这个机器接地好像有问题,把3芯插座拿出来接手机,没任何交流声,把插座固定在面板上就出现低频的交流声,虽然不大但是很膈应人,面板单独接了根地线都不行,不知道又犯啥病了!

网友:
   如果线路没问题, 二极管击穿应该还是耐压不够,此种全波整流每个二极管承受的反向电压是整个高压线圈的电压,就楼主这个是540V的大约1.5倍,也就是700V还要多,考虑电网电压的波动,还要高,楼主用两个或3个1N4007串联应该可以,至于电流根本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老彩电专用整流管正向1.2A

而正向峰值浪涌电流达100A

      对于市电,电解220uF的话,开机浪涌峰值电流低于或相当于IN4007的耐量(30A)。彩电(开关)电源是市电直接整流。
     1N4007额定1A。老彩电用的是2A整流管为多,有时受一些修理部邀请以及朋友同事委托,从分立元件31cm黑白到21(22咸阳管)25,29寸总线电视机修理的无数,5天前还修一台LG液晶(不定时自动关机)。修过日本全电子管彩电,以及学术交流者从日本带回的PAL制的索尼彩电(也坏)。电源电路还锯开了电源厚膜,用大功率管取代封装在里面的调整管,修理三洋的电源驱动小集成瓷片电路,彩电基本都是采用日本机芯大多用桥堆,开关电源,大电解100-220μF。有时用1A普通二极管代换坏了的分立整流管。1N4007在90年代前市场上还没有,是以后才普遍应用,也曾经用1N4007代用过彩电,在1N之后是韩国的9000系列三极管被收音机普遍使用。
     电源开机瞬间,流入电源内部滤波电容的最大瞬间电流被称为输入浪涌电流,单位为(A)。输入浪涌电流是客户选择开关和外置保险丝所必要的数据。特别是大功率开关电源,采用容量较大的滤波电容器,使浪涌电流达100A以上。在电源接通瞬间如此大的浪涌电流,重者往往会导致输入熔断器烧断或合闸开关的触点烧坏,整流桥过流损坏,轻者也会使空气开关合不上闸。29寸高清才180W,属于小型开关电源,电解100-220μF。经常用2.5A档测量电流,就是没测量过浪涌电流。
     限制浪涌电流的方法有许多,电视机在设计过程中会考虑浪涌电流的。在彩电整流电路中都有限流电阻,这是抵制浪涌电流的一种手段。
     彩电刚刚开机启动时,由于机内的消磁电路工作,电视机的电流很大,会达到10-12A,不过,经过一段极短时间,消磁电路自动停止工作,这时工作电流降到1A以下。彩电的保险丝是螺旋延迟式,具有抗浪涌电流的作用、规格 21寸2A  24-29寸3.15A-4A。这种保险丝可以过载而不熔断当然也是有限度的,电流过大而不熔断就失去了保险作用。
     引用个问答:1)彩电开机电流一般在20A以下,家用15平方的铜导线完全可以胜任, 理由如下开机启动电流是在很短的一瞬间,一般铜导线在0.1秒时间内可以承载自身长期连续载流量的500倍左右。2)开机电流是瞬间的不足一秒钟导线还来不及发热,启动时约10A很快降到1A以下.导线的载流量按长期通过的平均数计算15平方铜线是富富有余的。
    浪涌与采用什么样的整流管无关(整流管的反压整流电流除外)1N4007不仅适于节能灯,应该是普遍使用的整流管。
    整流二极管的技术参数如下:(没有可承受浪涌电流的参数项,或者可过载正向电流参数项)
  (1)最大平均整流电流IF:
  (2)最高反向工作电压VR:
  (3)最大反向电流IR:
  (4)击穿电压VR:
  (5)最高工作频率fm:
  (6)反向恢复时间tre:
  (7)零偏压电容CO:
  (8)管压降 U
  (9)最大电流 I max,热击穿
   (10)反向工作电压Uz: 可恢复的电击穿,
   (11)反向击穿电压,热击穿    如果考虑结电容,热击穿时候的时间。
彩电开关电源甚至其他形式电源其整流管都是50Hz进线电源直接整流不存在彩电专用电源整流二极管。专用的(硅粒,硅豆,硅柱(封行输出里面)33V稳压(管与块)高频头用开关变容二极管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市电,电解220uF的话,开机浪涌峰值电流低于或相当于IN4007的耐量(30A)。彩电(开关)电源是 ...

看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市电,电解220uF的话,开机浪涌峰值电流低于或相当于IN4007的耐量(30A)。彩电(开关)电源是 ...

看看4。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市电,电解220uF的话,开机浪涌峰值电流低于或相当于IN4007的耐量(30A)。彩电(开关)电源是 ...

再来个1N400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市电,电解220uF的话,开机浪涌峰值电流低于或相当于IN4007的耐量(30A)。彩电(开关)电源是 ...

看看4007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对于市电,电解220uF的话,开机浪涌峰值电流低于或相当于IN4007的耐量(30A)。彩电(开关)电源是 ...

咱常用的整流管1N4007的参数还是很全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咱常用的整流管1N4007的参数还是很全面的

这个应该是很全面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很全面的了。

是啊。有这参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很全面的了。

“(没有可承受浪涌电流的参数项,或者可过载正向电流参数项)”

版大提供的这里边就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老彩电专用整流管正向1.2A

而正向峰值浪涌电流达100A

     开始彩电大多是国产14寸的,有少量19寸的,整流管坏了,当时的确用1A高反应或1N4007焊上用。22寸的用2A的,有时5A的更方便。后来日本21黑底管与平直遥,超平等,大多用桥。2A的螺旋保险是直接串到桥上的,整流电路有限流电阻,或者串入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1只或2只)来限制浪涌电流,开关电源也都有保护电路(过流,过压,短路),负载有感性元件,与电容互补(正90与负90度)。消磁线圈也是直接接入的。以前没有测试,对高达100A的浪涌电流有所质疑。持保留态度。
     有一单片机彩电,整流用3A;1000V二极管桥连,查了2003年版二极管手册,的确列出了该管的反向浪涌电流(不是正向)200A。证明你说的对。

网友:
肯定线路接错了,你把线路图和实际照片贴出来给大家看下

网友:
这个最基本的电路竟然盖了60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始彩电大多是国产14寸的,有少量19寸的,整流管坏了,当时的确用1A高反应或1N4007焊上用。22寸的 ...

"反向浪涌电流IFSM,单位 A ”

这是那本书上说的啊

I   Current

F  Forward

S  Surge

M  Maxinun

正向峰值浪涌电流的测量对测试条件是有严格要求的

时间

波形

负载

等等

所以100A是可能且准确的

网友:
整流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过低导致,反向击穿电压一般选取输出电压的三倍,比如本电路需要1500v的反向击穿电压整流二极管,能够买的话就好办,不能的话,25寸29寸显像管彩电的行输出阻尼二极管也行。

网友F:
整流输入端是变压器次级并且直流电阻200欧 基本没有大浪涌产生的可能,
质量好的4007能扛住,以前双棱商标的二极管好用反压基本1K4。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整流输入端是变压器次级并且直流电阻200欧 基本没有大浪涌产生的可能,
质量好的4007能扛住,以前双棱商标 ...

4007是个用处广泛的二极管但它不是用途最恰的百搭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7是个用处广泛的二极管但它不是用途最恰的百搭管

以前只要工频电源首选4007,圆桥,电流小的4148. 主要是便宜也非常可靠。
只是4007打孔要1mm.其余0.8..

网友:
简单的整流电路,只要元件选择合适焊接测量正确,一般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地

网友:
把接线图画出来,有抽头,可能关键问题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