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1-02-04):
各位老师 我是新手 刚刚开始学 矿机很多问题不太懂
请问 这个电流表上 并个电容是干什么用的
谢谢

网友:
可以减缓表头的摆动

网友:
起阻尼作用。

网友:
100微安的表头内阻较高,有的达到1~2K,与600欧姆的耳机串接后造成音量损失,并联的电容对音频的阻抗较小,使音量增加,同时使指针摆动平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