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太阳能低压供电系统初步实践

楼主(2021-02-04):
太阳能家用探索实践

太阳能板十年前曾经买过一块,才30W功率,要三百块钱,一只贴在朝南的窗户上,发出来的点进摩托车12V电瓶储存,用来带动一盏DIY的8个1W的LED工作台照明,附带带动一个装在空调孔处的10CM的12V散热风扇当排风扇用;
由于电池充电放电没有装管理芯片,经过几次过放电和过充电,废了;实践这个方案不可行,必须要有一套蓄电池过充过放的保护才行,但是我没做;

随着家里光猫路由器手机充电等等这些小功率设备的增多,墙上的插座都不够用了,而且好多设备都是需要24小时在线,这个小变压器虽然功率不大,但是24小时插着220V电,本体发热,能源利用效率总体上就很差,一个不显,但是多了就比较讨厌了,下决心改变一下,于是就酝酿出一个家庭太阳能低压供电系统想法:

主要实现的目的:
1:代替这些低压小功率的变压器,统一低压供电,实现光猫,路由器(2台),6部手机的充电需求,两台电脑音箱功放长期待机(里面是变压器功放,待机挺热的其实);
2:做到免维护,从本质上就不会造成过冲过放问题;
3:至少保证一周无太阳的阴雨雾霾天气造成的太阳能发电不足问题;
4:万一蓄电池低压了也能迅速用220V充电恢复;

首先根据自己家落地窗下半部分的尺寸选择太阳能板,最终我选择了一块80W,2块50W一共440元到手;
太阳能板是21V空载电压,最大效率是17V,我根据这个电压选择了5块180AH三元锂电池动力,一共接进1500到手,这样就确保了足够的容量支持一周的供电需求;

主要投资就是上面这两项,其它费用也就十几块几十块的就不值得一提了;

我家是四楼,6楼到顶,不可能在顶楼安装太阳能板,物业也不允许在外墙做支架去支撑太阳能板到一个理想的角度,我就是牺牲了效率,还是直接贴到窗户上,这样也有好处就是没有影响任何室内面积,并且免维护,不用考虑到放室外大风把太阳能板吹跑,什么冰雹砸了,什么尘土太多需要清扫等等一些列问题,省心省事;
选择5块电池串联总电压理论上满电是4.2*5=21V,刚好等于太阳能板的空载最大电压,也就是不用担心过压充电问题;
买了一块5串锂电平衡保护板装电池上,等于加上了放电低压保护功能;

实测春秋冬季节太阳角度低,日照下最大19V3.5A功率,一般可以接受6个小时日照,但是到了太阳最足的夏天发电功率反而不够了,因为太阳板能角度是垂直的哈哈,中午反而没发出来多少电,不过一年也就那几个月,舍了就舍了吧,舍得舍得,相比太阳能板占地面积费用和维护的麻烦来讲,有得必有失,玩就不要太认真了;

下一步就是低压供电分配系统:

电池就放在太阳能板边上阴凉处,用帘遮挡一下太阳直射,电池别受热了;距离太阳能板最近,则电流在导线上的损耗就可以尽量低,电池板发电就可以更多;
电池出来就用两根2.5平方的护套线拉到两个用电的房间,一个是客厅,一个是我的书房兼工作室,分别作了两个电源分配器:
分配器都是一进8出,四个开关,每个开关两路,支持20V直出,可以接能承受20V高压的比如车用四口手机充电器,或者是电子DIY爱好者必备的可调降压实验电源模块都是可以的;
另外分配器内部配置两个可调降压模块,一个调到12V,一个调到9V或者5V,根据负载设备接受电压决定调节多少;12V的三个光猫加路由器全部可以接进去了,我台式机的用笔记本改的副屏也是12V的也可以接进去了,两套电脑的漫步者音箱还没改造,将来肯定是20V供电D类高效率数字功放替换内部老式的变压器TDA2030模块的模拟功放了;
6部手机充电现在全部迁移到两套4口车充这里来了,墙上插座就又空闲了;

有人说2K块钱买4000度电用不香么,确实是,从经济上确实是不经济,没有经济实力还是不要弄了,玩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花钱的,就像钓鱼爱好者一样,一把杆万八千的不是事,玩什么不花钱呢?

作为电子爱好者,注意是爱好者,不是从业者,电子对于爱好者来说就是花钱玩的,我喜欢我乐意,我用太阳能给手机\给各种小设备提供来自太阳光的能量就是一种乐趣,况且太阳能板的寿命是20年,锂电池没有充放电记忆效应,车用电池在这种低电流应用寿命也是至少20年,平均下来每天0.27元的爱好消遣也不算是一种负担,而且脱离的电网的束缚,管它什么停电不停电什么战争意外,对于本系统只要明天太阳升起来我就有电用了,绝对是一种供电的保证

网友A:
我也在低压供电,可惜只是简单的12V照明和车机音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低压供电,可惜只是简单的12V照明和车机音响系统

感谢评分!

说车机,前天朋友送我一个卡罗拉雷凌车机,那玩意功耗是真的大,只要开机了,电流就直达1.5A以上了,侧面一个部位发热厉害着呢,不过功率也确实大,我用一个12V3.3A开关电源带,低音开足了,音量开大了,能把电源模块拉保护了哈哈!

网友B:
我也是低压供电,用入户楼宇对讲的12V,大概有个1A多电流

网友:
赞一个!实践出真知,贵在坚持啊!

网友C:
遇到连续的阴雨天还是不够的,所以还要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当电池亏电时,市电直接充电的电路或者是直接切换到市电.这样才是真正的无人值守

网友D:
180AH太大了吧,能充满吗?这个费用太高了

网友E:
玩玩蛮好,
我这次装修把太阳能线路分为二路,一路弱电 48V 直送,
另一路经过 UPS 负责 1F/2F/3F 照明和插座,
48V 弱电直送负责 1F 自动门控制单元和智能门禁系统,
一个刷脸门禁控制前二扇门,一个指纹控制后门,一个网络控制器控制全部包括外面路灯,
弱电机柜一台 16 路网络监控,一台 24 口交换机,二个光猫 有线电视和电信宽带,
目前配置 800W 光伏板,48V50AH磷酸铁锂组,完成后 1600W 光伏板,48V150AH磷酸铁锂电池组,
全部弱电控制系统设计成在线式无缝切换控制,智能化和网络设备瞬间掉电机器会断网或死机,

这是调试临时使用的智能门禁系统多冗余电源系统,
1.  48V 优先供电,2.市电,3.门机自带电源,以上三个全部失效无电由室外临时搭电,

这个是后门门禁控制电源,加入了汽车互联控制,室内用手动开关控制,
车子离家几十米路灯点亮,熄火后几分钟灯灭,

还有很多节点都是自制的这种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玩玩蛮好,
我这次装修把太阳能线路分为二路,一路弱电 48V 直送,
另一路经过 UPS 负责 1F/2F/3F 照明和 ...

弱电用在音响上面爽,底噪很干净。

网友:
不是私房,玩起麻烦,楼主还是下的功夫的把它给做出来了,挺好的,要是地方够大的话,还可以再接一些照明,一般3W的led灯,直接拿掉驱动,就是12v的

网友:
坐等你们的新创意,我也想折腾一番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低压供电,用入户楼宇对讲的12V,大概有个1A多电流

偷偷地?物业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0AH太大了吧,能充满吗?这个费用太高了

容量需要计算,计算后就知道够不够了
目前我的负载是18V1A左右的长期负荷,1A一天需要消耗24AH,180AH满打满算只能坚持180/24=7.5天,实际肯定达不到,而为了满足24AH的每日消耗,那么6小时接收阳光的时间需要4A的充电电流才能平衡,目前实际还不到这个值,所以我还要想办法继续提高太阳能板的效率,既然受光角度不想改变,现在琢磨着怎么通过升压板使太阳能板输出电压稳定在最大效率点17V,输出还不能超过21V,我知道有MPPT模块,就是想用手头的材料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偷偷地?物业不知道?

自家接线,难道物业拆入户机看暗盒 装修时让水电工埋了根管到弱电箱,带光猫+5口千兆交换稳定3年+了

网友:
理智的太阳能发电。

网友:
其实我想做个10度电的锂电,搭配2块300W的太阳能电池,就是成本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连续的阴雨天还是不够的,所以还要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当电池亏电时,市电直接充电的电路或者是直接切换到市 ...

听你的

马上就用NE555做了一个低压自动补充电,这两天才弄完,用的是没用的维修过的DELL19V电源模块,看中它电流够大4.5A,体积够小,且效率也够高;

NE555就是做成个低压检测到设定的低压值15.2V后驱动继电器输出接通电源模块的220V电,到了设定的补充结束电压16.5V后就断开继电器输出,这样就可以实现220V电源模块0功耗待机

电源输出经过4只1欧姆15W功率水泥电阻串并联还是1欧,主要目的是进行限流,开始充电时候19.5V降压到15.2V,用四只也是为了分担功耗,一只电阻理论上可以但是太热了,其实这个方案也不好,电源利用率不高,最好是把电源模块改造成自动限流模式那种就比较完美了,到了最大电流自动降低输出电压最好了;

电路图和实物电路板如下:

做好后测试了一次,发现发热还是挺厉害的,后来又加多了散热孔;

感觉电位器设置太灵敏不好调,又改了电路加了电位器两端的固定分压电阻,电位器也从100K换为5K的多圈,顺便把调整方向调整到便于理解的方向,顺时针增大设定点,逆时针减少设定点

刚装好,等待下一次低压了,刚才这次低压也是积累了好几天的阴天才终于把电池电压泄放到15V测试的,这两天天又晴了,充电功率也上来了,电流达到17V4.7A了

网友:
我家里用的是560w 太阳能电池板+3000W 正弦波逆变器+12v100A 两块胶体电池 主要负责家里全部照明和电气应急用电。

网友:
我也玩小型的300W太阳能板24v60AH铁锂电池,平时家里部分照明,路由器供电

网友:
有意思 动手能力很赞

网友:
微型太阳能发电,玩的是爱好,烧的是钱。
我从废品站检来几块100W板子,第一次是电动车48V12电池,第二次是4820,这不前几天又买了三个4850机站电池。

网友:
我家就用的是12v的5块太阳能电池板(分期购买 大小不等),加起来有200w,蓄电池用的是汽车电瓶12v65AH,用电就是照明 光猫 路由器和自制12v音响听听音乐。

网友:
按照太阳能照明系统卖家以前提供的太阳板与蓄电池估算方法是:蓄电池的电压V乘以电池容量AH除以太阳能电池板功率W就约等于充电时间。

网友:
6X275瓦太阳能板、4850锂电X2、4880锂电X1储能、5KW工频逆变器+市电自动转换,费钱啊

网友:
估算楼主系统:21*180/180=21。也就是充满电大约需要21小时,按照这样估算太阳板的功率有400W就差不多了。

网友(2021-03-14):
学习了,我也准备玩玩太阳能电池。
我新买的房子门禁原来在右墙上,觉得不方便改到左边了,原来的门禁暗盒我安了一个86开关,在开关面板的底边安了一段12v灯带(超窄的),开关控制灯带的亮与关,用门禁12v电源供电,晚上打开当小夜灯。

网友(2022-01-12):
真是佩服你们这些有技术的,我想弄个最基本的弱电箱供电都觉得很难

网友:
小投资玩太阳能供电还是不错的,我给监控和路由器供电就是用的太阳能方案,电池是最大的成本。

网友:
我也一直想搞一套太阳能发电,可惜住高层没有楼顶,现在只能靠空调板上一点空间放了几十瓦的太阳能板,供照明用

网友:
这种小型的就挺实用的,投入少,应急用。

网友:
楼主的电池不错,哪家买的 ,我准备把家里的监控改太阳能的,

网友(2022-04-06):
不错,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以后盖楼都需要设计三套线路:16A以上的220V、普通电流的220V和为太阳能使用的低电压弱电线路(用于类似楼主说的小电器)。

网友G:
家里屋顶安装了19千瓦的太阳能电池板,一天大约发电70千瓦左右,家用足够了。用不完卖电网,只是投资比较大而已。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家里屋顶安装了19千瓦的太阳能电池板,一天大约发电70千瓦左右,家用足够了。用不完卖电网,只是投资比较大 ...

关键是晚上能否使用?还有,大约几多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晚上能否使用?还有,大约几多米?

晚上用需要配备电池组,逆变器,否则不用,直接互联国网,        3W至15W,

网友:
等待楼主继续,我家是一块20W12v的太阳能板+网购的太阳能控制器+电动车12V15AH电池+LED灯条院子照明用。这个就是玩玩。另外想弄个500W功率的算算投资大了一些。除非真的突发或者灾害能派上用场。所以一直犹豫。

网友:
国家电网要是能只给用户一个直流电并网的计量入口就好了,让低端小面积的用户可以低成本进行直接并网,不用考虑各种门槛高的专业逆变器和复杂安装,譬如很多电网用户就一个阳台有采光,弄了几十瓦几百瓦的小光伏板,要是也能并上国家电网该多好啊,积少呈多

网友:
能否加个自动追光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