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带保护板可以直接串成11.1V用么?

楼主(2021-02-04):
电池原来有保护板了,用在太阳能板充电上面,不知使用会不会电压不均衡。

网友A:
锂电池组应用的主要要求是电芯参数要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达不到最大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组应用的主要要求是电芯参数要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达不到最大寿命。

谢谢解答,好像会有电压偏差问题用几次后几组电池电压不一致了。

网友:
改用带均衡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