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F1混频的收音机

楼主(2021-02-04):
久来想做个PCB版的电子管收音机,受坛内新瓶装旧酒贴子启发和帮助,搞了个半裸的机型,几经周折乐趣无穷。直接上图。

网友:
6F1做再生式收音机也不错:

楼主:
本来调谐回路按坛友的思路用变容2极管,买了20只变容管装上本振起振困难,波形十分难看,短波段怎么折腾也不起振。换上空变立马起振,波形飘亮。原想不用铁底盘会干扰严重,装好后效果与铁底盘没有区别,短波音质干净,但心多余了。

楼主:
开句玩笑,坛友用新瓶装旧酒,我用酒盒装旧酒。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句玩笑,坛友用新瓶装旧酒,我用酒盒装旧酒。

6F1的屏极及第二栅用170V,阴极电阻330Ω时混频增益最高。另外,与6U1相比哪个增益更高?

网友:
效果如何,前几年想试验下6F1或6F2的(五极混频三极震荡),只开了个头现在还在那放着

网友:
手头有几只6F1,6F2,还只能当功放管用。

网友:
用6F1就不如用6U1制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调谐回路按坛友的思路用变容2极管,买了20只变容管装上本振起振困难,波形十分难看,短波段怎么折腾也 ...

分享一些想法,有不对请指出。

用空连和您类似的电路做过fm变频,所谓类似就是本振注入方式都是从阴极耦合输入,空连只是用了单连,没有高放,没有输入调谐,这种条件下效果也好过3晶体管高放。我是直接断开7640收音机的陶滤前面,比较两种高频头。

变容管的确很麻烦,以前一直以为变容管应该不错,其实呢,就算最先进的变容管也有0.6欧姆的等效串联电阻,而且由于容量随振幅变化,本振幅度还不能太高。所以在用变容管的时候只能增加反馈系数,fm情况下我是用双三极管做推挽本振,电路类似ZVS感应加热,这个电路特点就是本振幅度特别稳定,也就是和罗耶尔电路一样原理,但是呢,变容管这个串联电阻和q值随着容量变大性能变差,低端还是会幅度减少。fm频率变化比率不大,MW和SW那就要分波段才能搞定了。

波形变差是本振有寄生振荡,用FFT看就能发现多一个谱线,调谐电容和线圈要靠近,因为他们之间有q倍的阳极电流,而不是靠近退耦电容或者阳极。

楼主:
板子是按6U1 设计的,换成6F1玩,效果还行。直接改脚插上试,可能是阳极,廉栅电压比标准高了,和6U1比,增益高,燥音也大些。

网友:
做的很好!向你学习!看什么时候也照猫画虎做一个玩玩!

网友(2022-09-16):
引用 楼主:
板子是按6U1 设计的,换成6F1玩,效果还行。直接改脚插上试,可能是阳极,廉栅电压比标准高了,和6U1比,增 ...

ysh 好,6U1 能直接换成6F1玩吗? 能否上6F1更清晰的图片,谢谢!

此图6F1的管脚信息不清晰,能否上6F1更清晰的图片。
谢谢!

楼主:
1楼的图不清楚吗?

网友:
请介绍振荡线圈的参数,谢谢!

网友:
无线电杂志的水平,6F1哪里是共用阴极,明显照抄6U1的用法。

网友(2022-10-19):
这个频率显示屏很漂亮,是有成品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