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推挽牛的问题

楼主(2021-02-05):
今天没事看书发现个问题。两个图给的数据都是2376T*2铁心的尺寸不一样。一个是16*16,另一个是GEB26,我查了一下GEIB26有三个尺寸,分别是26*39,26*45,26*52.不知道那个数据是错的。

网友:
输出变压器铁芯截面积与输出功率和低频下限有关,取值不同结果相差很大,从电路图看下面采用300mm喇叭,其低频下限要比上面电路低,截面积大是有一定原因的。正如楼上说的,16X16mm铁芯能否绕的下是个问题。

网友:
这不好说,需要验算16×16的窗口是否容得下,如果能容得下就说明都没错,只能是26的窗口没用尽有点浪费

网友:
说实话铁心的规格我50年都没搞清楚,你看不同的规格表就有不同的尺寸。所以也就不管他了。只看一个就是截面积,面积不到全是废话。特殊规格铁心就算了,比如磁放大器铁心,没法弄。

网友:
不管是单端牛还是推挽牛,只要达到一定尺寸的铁芯都可以满足阻抗匹配正常工作,区别在于低端频响。低端频响的关键是电感量,大铁芯可以达到大的电感量,实现更低的低端频响。但低端频响指标也不是越低越好,需要与扬声器频响适应,较小尺寸的扬声器无法重现很低的音频。大电感会产生较大的漏感,对高端频响不利,所以要因地制宜,适而可至。
小铁芯牺牲效率用减小线径增加圈数实现大电感是不可取的,漏感太大,得不偿失。
下面那个电路估计是低音频通道功放,要求下限频率很低,所以铁芯尺寸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线径扔一边了??窗口有余量是梦寐以求的啊,线径加大太给力了,哪里会有浪费一说

做输出是先根据所设定参数经过计算得出所需的线径和匝数,经验算甚至实作后调整,做到窗口容得下、用的尽。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的疑问是铁心的截面积越大圈数应该越少才对。16*16的面积256,GEIB26的面积是1014。其匝数一模一样。而次级16欧的176匝,8欧的124匝,越看越糊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的疑问是铁心的截面积越大圈数应该越少才对。16*16的面积256,GEIB26的面积是1014。其匝数 ...

圈数多少与初级电感有关,初级电感取决于低频下限,初级圈数多低频好。阻抗比等于圈数的平方,16/8=2,176/124=1.42,近似于根号2.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的疑问是铁心的截面积越大圈数应该越少才对。16*16的面积256,GEIB26的面积是1014。其匝数 ...

糊涂就对了。不管是现代还是早期,许多书籍里面的部分内容都是相互转抄借鉴的,不管他对不对。
按他这个,次级8欧姆124匝、16欧姆176匝反算初级阻抗为13500Ω而非10000欧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白版老师,有没有一种根据功放管屏阻快速能查出铁芯、圈数、频率上下限等等绕制数据的表,也不用太精 ...

很久远想不起来在哪看到的

用算电源变压器的方法计算输出变压器很是简单

木匠就是一闪念别太当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久远想不起来在哪看到的

用算电源变压器的方法计算输出变压器很是简单

都是变压器嘛,自然有共通之处!
电源变压器是针对50Hz工频电源的,而音频变压器信号的。
音频变压器的低频响应取决于匝数/伏的设计,而高频(音频的高音部分)响应则取件于绕制工艺(漏感和分布电容),要求高的需要采用“分段分层”绕制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