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体管 钟 的秒针问题

楼主(2021-02-05):
有个日本的晶体管电磁挂钟,走了一两个小时就秒针原地抖动了,查了查修理的书这个叫“鸡啄米”故障,不知道是哪里零件毛了,有懂的老师吗?

网友:
秒针配重,在短的一边粘贴材料,用大头针做中心轴能维持水平状态即可。

网友:
要么电池电压低了,带不动,要么齿轮尖磨损,坏了。

网友:
“秒针原地抖动”。此时 分针、时针 是否仍在正常走动,正常计时。

网友:
之所以 有 4 楼这个疑问,是因为以前两种情况都遇到过。

一种是秒针与针轴松旷,但分针、时针 能正常走时。 这个现象,可以称它为“秒针问题”。解决也不难。

另一种,表现为 秒针抖,问题却是 钟“走不动”了,分针时针也都不动。

那就不仅仅是 “秒针问题” 了。

网友:
电压低可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