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反激电源做胆机

楼主(2021-02-05):
      市面上反激电源相当多,能否改绕变压器后用于胆机,是我们这些闲着没事干的老头都想折腾一番尝试一下。前段时间看到有X宝上有2.5元的打印机电源就买了一些不同的规格,其中,下面几种比较好改。
大一点功率的二种板
小一点功率的二种板
抄了一下电路图,几种板电路一样,仅是所用元件略有不同。
改动之处
下面以小板为例的具体改法
小板背面
先测一下能正常开机,然后拆下变压器和不用的元件。
拆变压器改绕。用斜口钳把固定的粘胶处理干净,然后用水煮法拆开磁芯(水开后再烧6-7分钟捞出后,带上棉纱手套一拉就开)。
拆除绝缘层,标好各层的初始端。第一层芯片电压22匝(改为13匝)和反馈层1匝。为什么要改芯片供电匝数?因为在开机瞬间灯丝组带载重,而高压组此时无负载,电压飘高,由于电动势的作用,芯片供电组电压也上升,引起DZ1击穿而停机。芯片供电经稳压是20V,用13匝足够了。
第二层是4匝(改为3匝,6.7V,接到原主控层的脚上)。
第三层原边高压第二组17-24匝(各板略有不同),
第四层原主控层12匝(改成高压层,匝数按不同电压要求绕,按2.6-2.7v/匝计算),(这层接脚要接到第二层的二个脚上)里面还有屏蔽层和原边高压第一组不用拆。
改接图
改绕顺序,先绕高压层95匝,(用0.2线二根并绕),一共绕四层。
后绕原边高压层(用原线绕,估计会少1-2匝),再绕灯丝层3匝(用原线二线或三线并绕,排列适当均匀一些),最后绕芯片供电层和反馈层。这样正好绕满窗口。
一次改绕了几只不同高压
做一块输出端延长板装LC滤波组件,高压用CLCLC方式,450V/82uF三支,68uH二支,灯丝用CLCR方式,16V/4700uF三支,47uH一支,0.33/5W电阻一支,改好后正面。

装好后加一支灯丝电压调整电阻,约5.6K左右,原板上有安装位。
改好后背面

这块板是用在6P6P的胆机上。
做一块胆管安装板,该板是可装固偏电路,此机没用固偏。
打孔图

装机
测试
开机功耗38W
开机时高压飘高测试,由于灯丝起动电流大,没有负载的高压会飘高。
工作电压254V
飘高电压136V,总电压达到390V。
电压飘高时长在8.5秒开始下降。
到13.5秒进入稳定。
输出噪声测试,开关噪声相当小。
整机频响比较平坦
3W功率输出波

另外用大一点功率板试做了一台PCL86的胆机,该板有负压输出,做了固偏电路、延时稳压。
二台机工作状态

网友A:
可在D11的A和K两个引脚上并联一个10uF左右的电容,可以实现软起动。那个是TL431,如果没判断错误的话。我设计的开关电源上都加了这个软起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在D11的A和K两个引脚上并联一个10uF左右的电容,可以实现软起动。那个是TL431,如果没判断错误的话。我设 ...

一般不加,加小了不明显,加大了会影响反馈速度,用在变动负载上电压会有波动,再说也解决不了高压飘高问题。

网友B:
没想到楼主居然用的麦科信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楼主居然用的麦科信的示波器

是玩的工具,主要是方便,但用于开关电源制作触屏有干扰,有时会乱跳,所以买带操控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玩的工具,主要是方便,但用于开关电源制作触屏有干扰,有时会乱跳,所以买带操控键的。

我也买了麦科信得,不过我买得早,那个时候带按键得还没有推出。测电源干扰大得时候,特别是浮地得拓扑,示波器完全没办法用了,严重得时候,连鼠标都用不了。

网友:
我感觉楼主把绕开关变压器的图片顺序,反一下,更方便大家理解。我看了几遍才看明白,最里层的在最下面,外层的在上面,与实际制作的顺序刚好相反。

网友(2021-03-19):
好,又有新作

网友:
成功制作出体形小巧的胆机,值得学习参考!

网友:
利用开关电源制作胆机也是我感兴趣的。这一票必须投

网友:
这个制作不错,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好看,有机会也去学习借鉴做一个玩下

网友:
用铜皮做屏蔽。加上屏蔽。这样会不会防干扰效果会更好

网友(2021-05-31):
牛,楼主辛苦了!前几天还心思着能否永开关电源代替笨重的电源牛,结果今天就看到了楼主的大作,真是有缘。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2021-09-29):
支持,不过个人觉得胆机还是要配铁牛

网友C:
老師這個,不是膽機哦,而是打印機!

网友D:
次级高压绕组没有接地而是接在D9整流输出端这是为何,请大神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次级高压绕组没有接地而是接在D9整流输出端这是为何,请大神解惑.

  原来改前电压是24V和32V,而稳压环路在24V处,为了32V的电压稳定些,采用串接,而且绕线更方便,24V+8V=32V。改绕后可串可不串,因压差太大起不到稳定高压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師這個,不是膽機哦,而是打印機!

帖子没看完吧,是用打印机电源改成胆机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改前电压是24V和32V,而稳压环路在24V处,为了32V的电压稳定些,采用串接,而且绕线更方便,24V+8V ...

稳压环路接在大功率的电压输出端要好些.要重新计算分压电阻.

网友:
       顯然,樓主老師是很厲害的高手,遙想我自已,曾經的DIY發燒友,在1999年6月在廣東省湛江市赤坎電子街中買過圖中那樣子的開關電源板2塊,當時純粹就是在大三實習時逛街熱燒而已,並不知道它是打印機電源板,後來玩燒掉了1塊,現在應放在老家鄉下....
       轉眼間20多年過去了,我由有志青年被社會毒打成木衲大叔,終日為兩餐一宿發愁,在奔五年紀下掙扎~說多了都是淚,還打印機,膽機乎~

网友E(2022-11-10):
老师晚上好。请教一下  高压延时电路图。。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晚上好。请教一下  高压延时电路图。。谢谢啦

有二种方法,
一种是用可控硅电路延时,第二种是缓上电、电子滤波和稳压三合一,已发过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38758&extra=

网友:
早上好、谢谢您。。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