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J1S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1-02-05):
此管大八脚,细管脚。

网友:
可以百度搜索12J1S,或
论坛有“12J1S是坦克通讯的管子,非常少见,大家说说 ”的帖子。
http://crystalradio.cn/thread-1587971-1-1.html

网友:
12J1S是坦克通讯用的高频管,只有北京电子管厂生产,这个电子管在坦克通讯设备中是 嵌入式安装的,我 拆过几台,感觉这个电子管没有用,所以没有留下。
12J1S是玻璃壳的电子管,外面加了一个铝壳,这样就可以卡在整块铝中间了。

网友:
发份资料给你。

网友:
保存的资料,参考一下:

                 电子管参数-- 国产电子管         12J1S

                       类型:      旁热式阴极锐截止五极管

                       主要用途:  小功率放大及高频振荡

            (基本数据)

              灯丝电压(Uf)=12.6V;                灯丝电流(If)=0.075A;

              阳极电压(Ua)=150V;               阳极电流(Ia)1.2 ~3.5mA;

              第二栅极电压(Ug2)=75V;           第二栅极电流(Ig2)≤XXmA;

              跨导(S)=1.0 ~2.5mA/V.           【2.5mA/V.三极管状态】

              输出功率(Psc)>0.4W

           (极间电容)

             输入电容(Cin)=4.0pF;

             输出电容(Cout)=4.2pF;

             过渡电容(Cag)≤0.007pF;

             灯丝与阴极间电容(Cfk)≤0.007pF

          (极限运用数据)

            最大灯丝电压(Ufmax)=14.5V;

            最小灯丝电压(Ufmin)=10.8V;

            最大阳极电压(Uamax)=250V;

            最大第二栅极电压(Ug2maxp)=225V;

            最大灯丝与阴极间电压(Ufkmax)±100V;

            最大阴极电流(Ikmax)=11mA;

            最大阳极耗散功率(Pamax) =2.0W;

            最大第二栅极耗散功率(Pg2max)=0.7W;

            最大第一栅极电阻(Rgmax)=1MΩ.

网友:
就是灯丝电压12.6V的4J1S。
这也不是叫 大八脚,细管脚,而是锁式八脚。

网友:
听说,12J1S三结使用,很好。音响中国的田庆松田老师使用(12J1S三结)做前级,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