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地噪音如何解决?

楼主(2021-02-05):
功放接手机或者其他音源没有噪音,电脑声卡输出接耳机也没噪音,但是电脑接功放就有噪音!大家都怎么解决??

网友:
功放外壳和PC外壳接一根地线。
不过小心跳闸

网友:
你的音响有接地的吧?如有就所有音响都不能接地,用二脚插头插板。。

网友:
电脑音频输出加装隔离器,就是小型1:1音频变压器。

网友:
功放电源插头不要和电脑共用一个插排,离远点就好了。

楼主:
目前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噪音能小点,但是不能去掉,就是把功放插口与机箱断开,直接用线材接到电脑声卡上,并且功放插口只在靠近电压放大管处接地,另外一端空着。先凑合听了,过年没事了研究。

网友:
用变压器耦合!

网友:
用2脚插头或是插排就好了

网友:
接地的问题
功放外壳、电脑外壳连一下试试,大概率能解决

楼主:
马云家的有2种音频隔离器,有600:600的和10k:10k的,我看迷糊了,我这种情况应该用哪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