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智能充电桩电动车充电不满

楼主(2021-02-05):
小区安装智能充电桩后,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里程越来越少,后把电池打开,发现1到5串电压明显偏低。
后来才想到,这种智能充电桩,应该是通过检测充电电流来控制断电,造成电池长期无法充满\均痕,电池保护板靠1-5串供电,损失的电能不能及时补回,累积下来,造成电压偏低,整组容量下降。
重新对1到5串补充后,容量恢复。但后续充电问题要怎么解决?
百度有人用充电器内加功率电阻的方式,但不知加个多少瓦的电阻耗功率合适,小了可能没达到断电阀值,大了散热不好弄,还存在安全隐患,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在这里向坛友讨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小了就停机,没有1-2小时涓充时间,厂家应该改进一下程序,检测最小电流值后至少1小时后停电,昨天刚好 ...

帮忙测下断电的功率阀值,实在不行,挂个灯泡

网友B:
对的,都充不满,全部是检测电流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都充不满,全部是检测电流控制的。

检测充电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就会断电,锂电池根本就没办法均痕,保护板本身又耗1-5串的电,所以容量越用越少。头痛。

网友C:
我的是铅酸电池,前几天刚好换了铅酸电池,后来用了均衡器,目前来看好像还好,其实当时换电池的时候,旧电池就不应该换,用均衡器试试,看下均衡器的效果,至于锂电,我看网上也有专门的均衡器的,你可以买个试试

网友:
铅酸电池通病,加平衡电路电池寿命要长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铅酸电池,前几天刚好换了铅酸电池,后来用了均衡器,目前来看好像还好,其实当时换电池的时候,旧电 ...

麻烦问一下铅酸电池均衡器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我也要买一个

网友:
铅酸电池单节电压是2V,而且单节电池没有出线,没有办法均衡,12v是组合电池组电压,对12v均衡只能算是聊胜于无吧

网友A:
电流小了就停机,没有1-2小时涓充时间,厂家应该改进一下程序,检测最小电流值后至少1小时后停电,昨天刚好收到一块充电控制板急修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忙测下断电的功率阀值,实在不行,挂个灯泡

不好意思,早上7:00他们拿去安装了,小区物业催得很急怕投诉,我连夜加班修的,只拿来主板,读卡器都没拆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早上7:00他们拿去安装了,小区物业催得很急怕投诉,我连夜加班修的,只拿来主板,读卡器都没 ...

没事,下次我带个充电器,带个电子负载,自己测试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一下铅酸电池均衡器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我也要买一个

买的,不过我的前几天刚换的新电池,感觉看不出正面作用,我买的是滕道的,还有一种是国维,我专门百度过,滕道的没看过使用说明书,国维的有看到有人买过,不过也没说具体用后效果咋样,不过我感觉至少充电这块肯定是有作用的,我的旧电池两年多一点就不行了,买了点补给液自己加,也不知道是不是加的太多啥的,5节串联竟然转不了灯,以前两个多小时就转灯,加了后,充了将近8个小时还没转,要不是下班了,我会接着充,拆开看了下,竟然发现电池充鼓了,竟然很烫,吓死了,立马淘宝四百多一点以旧换新给换了,不过可惜没拿旧的用下均衡器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的,不过我的前几天刚换的新电池,感觉看不出正面作用,我买的是滕道的,还有一种是国维,我专门百度过 ...

均衡板我看了一下,网上好多,不知真假跟效果,你这个哪里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均衡板我看了一下,网上好多,不知真假跟效果,你这个哪里买的

淘宝买的,你搜关键词就有,如果你的电瓶比较旧,买过来装上去多少能看出是否有效果,我是新电池,起始电压5节都几乎一样的数字,看不出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的,你搜关键词就有,如果你的电瓶比较旧,买过来装上去多少能看出是否有效果,我是新电池,起始电 ...

我tb搜一下,看看可以就买一个装车上试试效果如何,谢谢

网友B(2021-03-09):
智能充电桩充电检测阀值是8W,也就是电流接近40毫安,因为市面上常见的电动车充电器待机功率基本上是6---8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充电桩充电检测阀值是8W,也就是电流接近40毫安,因为市面上常见的电动车充电器待机功率基本上是6---8瓦 ...

多谢,昨天刚好用电阻试了下,我们小区的充电桩在5W时1个多小时也没断电,后续准备用10个电阻串并,接到充电器内部,再用转灯电路控制,消耗5W左右的功率,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改装完成,用了12只电阻,一只场效应管,充电器大电流时场管截止,电阻无电流通过,转灯后,场效应管导通,消耗5.5W功率,当锂电池的某一串达到上限电压,保护板关闭充电,充电电流为零时,充电器总是保持5W以上功耗,充电桩就不会断电,等保护板均衡一定时间,再次开启,能继续充电,风扇改常转散热。理论止应该可行,晚上充电试试。

网友(2023-03-05):
楼上,现在用得好吗?请画一个原理图呗。我也试试,我们小区的充电桩也充不满,我是磷酸铁锂。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装完成,用了12只电阻,一只场效应管,充电器大电流时场管截止,电阻无电流通过,转灯后,场效应管导通, ...

楼上,现在用得好吗?请画一个原理图呗。我也试试,我们小区的充电桩也充不满,我是磷酸铁锂。

网友:
想小区里面的还没有到时间,而充电能长久的,可以采用10w电阻接在220v进线那里,或者10w灯泡试试

网友:
我的是自己改的电池,锂电按照14串组装,铁锂按16串,用了几年了没有发现充不满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