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130中波怪病有问

楼主(2021-02-05):
买了一块车机板子,专收中波遇到问题,灵敏度和音量不够。无意中发现用表笔、触碰C203的两端任一边音量大增。2脚是高放输入端,请高手分析。

网友A:
找一1.5米拉杆天线接好竖起

调出一中间电台

调C201至最大声

网友:
车机需要接拉杆天线,表笔接上了等同于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1.5米拉杆天线接好竖起

调出一中间电台

接拖线知道,调感机统调是低端调电容高端调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拖线知道,调感机统调是低端调电容高端调电感

这个俺不懂

就知道201在车机壳上有个孔

拉出天线找出台调201声最大就行了

还要调电感

壳都盖上了咋调电感

网友(2025-02-01):
家里有一台汽车机收音部分是LA1130,中波收不到电台,只有短波能收到电台

网友:
4B20好像用这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