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YT-1再生式三管收音机

楼主(2021-02-05):
在那火红的六七十年代,再生式收音机风靡一时。再生式收音机有很多机型,比如单管机,二管机,三管机,四管机。那个年代,拥有一台简单的再生式收音机,是很多青少年梦寐以求的宿愿。

YT-1再生式三管收音机灵敏度高,声音清晰洪亮,采用一节1.5V干电池供电,低阻耳机收听,放音震耳,性能稳定。是一款性能不错的口袋收音机。
最近找来一些老原件自制了一台,性能很棒,收听感觉不错。

外观图:

电路图:

接线图:

试验电路:
    面包板试机,此电路可以推动小喇叭放音。
    自制LC模块,用pvc接线盒把LC封装起来,磁棒可以左右滑动,用于收音机电路试验。

晶体管:
    本机采用两支3DG6DJ蓝点三极管和一支3AX31E低频三极管。
    3DG6DJ放大倍数62
    3AX31E放大倍数65

高频变压器:
    本机高频变压器用成品中周制作,此中周为倒车雷达中周,磁芯的中轴比较细,线槽较深。
    ∮0.08mm漆包线绕制,初级220圈,次级120圈,手工绕制,先绕初级再绕次级。

磁棒天线:
    镍锌磁棒 尺寸:80mm×8mm
    ∮0.27mm漆包线 初级95T 次级9T
    磁棒支架先用纸壳制作模具 再用热熔胶棒灌注制成

调谐电容:
    调谐电容用CBM-223P薄膜电容电容量140p+60p
    两组定片相连 与动片之间电容量200P左右

本机采用传统diy方法,环氧板,铜铆钉,飞线焊接。
环氧板尺寸:95mm*55mm  铜铆钉型号M1.5*2.5 打孔钻头∮1.5mm
外壳采用塑料接线盒100mm*60mm*25mm

制作过程:
先用和底板1:1的纸壳绘制实体电路图,排列原件位置,原件从大到小排版。
原件之间距离合适又不互相干扰。排版定稿后画出引脚位置,将纸壳和底板夹在一起,透过纸壳给底板转孔。
转孔时用洞洞板压在纸壳上面,钻头透过洞洞板的孔往下转,这样既准确又不晃动,打出的孔排列也很工整。
三极管和电容管脚套上热缩管,防止管脚被腐蚀,同时也很漂亮。
刻度盘用excel绘制,A4纸彩色打印,先在表面粘贴透明胶,后面粘贴双面胶,而后裁剪下来贴在拨轮上。

YT-1收音机性能确实很棒,调整偏流声音可以震耳,能推动小喇叭,整机电流可以调到20mA,但考虑只有一节5号电池供电,所以整机电流调整12~18mA左右为好,声音适中。
调节时,再生量和偏流配合调整,再生均匀,灵敏度高,选择性也不错。整机原件少,是一款不错的收音机。
收听地点距离沈阳市150里地左右,收到9个中波电台,夜晚又增加2个弱台。中国之声清晰,有两个朝鲜语电台,其余为地方台。

--------------------------------------------------------------------------------------------
该收音机为2020年8月6日完成,此前在本坛发表过一次

论坛›∷技术区∷›〓晶体管与集成〓›yt-1再生式三管收音机

网友:
非常喜欢楼主的作人,品德,此机很漂亮,效果也好,电路图,连接图,实物图,制作过程清晰明了,给作品点赞。

网友:
小收音机做的好!看着干净,整洁。赞一个!

网友A:
这个收音机我在20余年前装过,性能非常好,高端低端的电台灵敏度基本一致,可以直接推动一个三英寸的小喇叭,音量也不小!

网友:
欢迎作品参加12届DIY大赛

根据大赛公告
5.为了防止弄虚作假,保证参赛作品的真实性,参赛作者必须提供一张参赛作品的外观照片,并且照片内必须有作者的ID以及该作品完成的时间,作者ID和完成时间既可以直接书写在作品的外观上,也可写在纸上放在作品上拍照。

请您补充一张照片上来。

楼主:
多谢版主提醒,以下为补充内容:
此YT-1机型制作于2020年8月。当时做了两个版本,其一是白色拨轮版,其二是黑色拨轮版。两个版本除拨轮和耳机插座不同外,其硬件布局、走线和使用原件完全一样,由于白色拨轮版的收音机已赠送给有缘人,现补充黑色拨轮版图片:

Yt-1收音机性能优秀,为此制作一块试验板,用8脚IC插座和洞洞板制作,所有原件均可以插拔,用于试验不同管子的放音效果。

以下视频链接为试验板的放音效果:
一节1.5V电池推6.5寸喇叭,放音清晰宏亮。
此视频拍摄于2020年8月。
https://v.kuaishou.com/69zJmP

网友:
做的很漂亮,支持一下

网友:
做的好,是矿友们的真爱。

网友B:
这个做的不错,最后的洞洞板 啥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的不错,最后的洞洞板 啥概念?

就是用洞洞板的孔 当成钻头的限位孔 防止打孔时钻头晃动 我用的是手钻 容易跑偏 如果用台钻就不用洞洞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洞洞板的孔 当成钻头的限位孔 防止打孔时钻头晃动 我用的是手钻 容易跑偏 如果用台钻就不用洞洞板 ...

洞洞板工装  !
赞你

网友:
机子装得很规整,楼主手艺不错!加分支持下!

网友:
道法自然老师一如既往的清新风格,与精美作品交映生辉!

网友(2021-03-20):
道法自然老师作品简洁,方案成熟,俺支持!

网友:
        很用心的制作,小巧玲珑干净利落,收音效果也不错。

网友:
选料恰当做工细致,经典重现匠心拾遗。赞一下

楼主:
这个链接是用耳机收听的效果 用普通手机耳机收听 耳机贴在手机麦克风上录制的 门口有个LED路灯杆 有些干扰 但在远离干扰的情况听歌曲有低音效果

https://v.kuaishou.com/bxwitK

网友:
乐趣无穷,成品机也不一定收到9个台

网友:
  过去的经典又回到了现实、不错:值得耐人寻味!。

网友:
降压式,明白人,不争论。

网友(2021-06-14):
1节干电池的三管机,有意义的一次实践。赞!

网友:
做的真漂亮,手艺真好。赞

网友:
不错,还有古董价值

网友C(2022-02-19):
道法自然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中周就是直接用淘宝上的那个倒车雷达成品中周吗?

网友:
做到漂亮 摄影技术一流  道法自然 ……如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道法自然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中周就是直接用淘宝上的那个倒车雷达成品中周吗?

得进行改制,直接用不行的。

网友:
看着  不错  齐刷刷的

网友(2023-09-22):
引用 网友A:
这个收音机我在20余年前装过,性能非常好,高端低端的电台灵敏度基本一致,可以直接推动一个三英寸的小喇叭 ...

我非常喜欢这种收音机。

网友D(2024-03-01):
这个收音机,不用再生线圈,效果也不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收音机,不用再生线圈,效果也不错吧?

高放管的发射极线圈为再生线圈,优点是高低频端的再生较均衡。

网友E(2024-05-15):
磁棒线圈的参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棒线圈的参数是多少?

这个要根据所用磁棒的规格来定
我这里用的是∮0.27mm漆包线 初级95T 次级9T 或者 初级100T次级10T都可以
电容型号:CBM-223P 两组并联
磁棒:直径8mm × 80mm长的磁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根据所用磁棒的规格来定
我这里用的是∮0.27mm漆包线 初级95T 次级9T 或者 初级100T次级10T都可以 ...

谢谢,我知道了。

网友(2024-08-07):
如改为3.7伏电池供电,整机电流调至多少为宜?

网友:
作品干净漂亮,结构排列紧凑赞一个

网友(2024-10-18):
我来给这个磁棒支架点赞  哈哈  巧妙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