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库存,DIY全场效应管超外差收音机经验分享

楼主(2021-02-05):
看了aaa555000老爷子的贴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19193-1-1.html,受到启发,开始摸索全部由2sk596组成的超外差收音机,根据大家的一致反应,2sk596增益太低,并无太大的用处,我9.9包邮买了50个,不用真是浪费了,而且是饱和电流只有100uA的2sk596a档,这么小的电流做收音机真是有点困难,不过为了去库存,还是要想点办法,既然aaa555000老爷子开了头,我就开始做后面的中放,检波和低放,为了中放有一定增益,把中周的初次级反过来用,这样起到阻抗匹配和提升增益的作用,刚开始时,2sk596源极直接接地,两级中放就自激了,然后源极串1k电阻,不自激了,但增益变小了,然后1k电阻上并104电容,中放不自激,增益也提升了,不过两级中放增益还是小了点,源极串电阻后,场管的电流只有80uA,所以做了三级中放,三级中放还是很稳定,没有自激,接下来做检波,是用ta7642还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想了想既然是去库存,当然还用k596,于是用k596检波,检波做完就可以用扫频仪调中放曲线了,一调曲线吓一跳,中放曲线是类似双调谐的形状,我的电路只是简单的单调谐啊,再调输入信号大小,更是吃了一惊,随着输入信号加大,到了一定程度后,输出曲线高度保持不变,曲线形状和中心位置也保持不变,只是带宽不断增大,我的电路没有加中放和高放AGC,这神奇的限幅效果真是第一次见到,更神奇的是,将收音机电源电压从1.2到调到12伏,中放曲线基本不变,既使电源低到0.6伏,中放依然有一定增益,电源高到20伏,中放也没有自激,这个收音机的电源幅度也太宽了,将扫频信号从高放输入,输入最小值30dbu时,输出已经很大,输入最大值100dbu时,输出依然没有自激,看来中放增益够用了,最后用2sk596做了一级射极跟随器,带64欧耳机,听了一下收台比较多,噪声非常小,只是音量比较小,2sk596哪点小电流带64耳机确实吃力的很,最后测了一下工作电流,带上耳机,整机电流2mA,跟686单管机有一拼,不过灵敏度和选择性和稳定性要比686强多了,主要是噪声很小,不过此机磁性天线是一截摔坏的磁棒断头做的,长度只有 2CM,所以效果有点差,试了一下将室外的大环天线在磁棒上绕4圈,收台数量增加了很多,该机的最大特点是强台弱台音量一样大,分不出强弱台,这从中放曲线上就能看出来,下面是原理图,实物图,中放曲线图,实物中哪个白色圆柱就是磁性小天线,希望各位朋友多提改进意见。

网友:
很奇妙啊,也想试试

网友:
中频信号加上音频调制 测一下输出音频波形 看看失真度。

网友:
利用中频谐振时高阻抗配合场管是非常好的组合,有许多优势

网友:
这么神奇,连偏置都不要,AGC也不需要,好简单呀。

楼主:
高放本振混频部分做了改造,简化了电路,本振电压从50mV提高到150mV,混频增益更高,本振稳定性更强
原来的本振电压只有50mV,线圈直接接本振源极本振电路停振,改造LTF-2-3本振变压器后,源极本振电压提升到150mV,线圈直接接源极能稳定起振,电源电压从1V到20V本振电压幅度几乎不变,电源低至0.3V,本振电压依然有50mV,整个高频头部分全部直流连接,没有耦合电容,电路简洁性和BF998双栅管变频有一拼,效果相当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放本振混频部分做了改造,简化了电路,本振电压从50mV提高到150mV,混频增益更高,本振稳定性更强

原 ...

试试极致简约。把中放场管的s极的6只电阻和电容全部去掉,也许会有惊喜呢。

楼主:
中放管的源极电阻电容拿掉是开始时的方案,二级中放就自激了,所以改成现在的样子,三级中放增益太高,噪声大,二级中放加lm386低放效果较好,刚才又试了一下,把中放管的源极电阻电容去掉直接接地,中放也不自激,电路更简单了
由于三级中放增益太高,强台阻塞,音质不好,现在改成二级中放,加上室外环形天线,信号强度足够,这个电路高中频部分只用了一个10k电阻,确实够精简,这个比三极管版本的的高中频电路要简单的多

网友:
神奇的效果,优良的性能,不需要偏流,不需要AGC,中频曲线又那么好,波形稳定,电流又小,太神奇,不跟风做一个对不起自己。只是过年了,快递也停了,只好过了年再实施,过年把PCB画好

网友:
据说此管内附偏置电阻,是不是DS就不能互换了?本振和混频就应该是接电源端为D,另一端为S极了吧。

楼主:
接本振变压器的是源极S,我试了一下,强台会阻塞,音质不好,只有信号恰当时才有较好的效果,哪个中放曲线是假象,估计是2sk965的源极和栅极之间有二极管,当中周谐振信号大时,二极管导通,交流阻抗降低,中周q值被拉低,所以带宽展宽,曲线幅度保持不变,但此时强信号有可能被削波或限幅导致音质变坏,bf998估计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大家不要模仿,免得浪费大家时间,玩玩是可以的,反正电路简单,没有做好agc估计效果不会好,2sk596适合小信号放大,不适合大信号放大,大信号会严重失真,又调了一下中放曲线,音质不好的原因找到了,不是大信号阻塞,是小信号是带宽太窄,现在小信号时调宽带宽,音质马上好了,看来这收音机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本振变压器的是源极S,我试了一下,强台会阻塞,音质不好,只有信号恰当时才有较好的效果,哪个中放曲线 ...

我也买了9.9元包邮的50个2sk596,想仿造,请问还有更好的电路吗?

楼主:
现在接成三级中放的高增益电路,在外接环形天线强信号输入时,音量没有明显变大,强弱信号音量差不多大,音质也没有明显变化,说明强信号未阻塞,只是带宽变宽,可能屏蔽没做好,无台时噪声很大,有高频哨叫声,但收到台噪声和哨叫就没有了,看来此电路不用AGC控制,单然音质要好的话,中放曲线调整比较重要,带宽要宽一点,4只中周要调偏一点,这样效果类似于双调谐,同时增益相益降低,不容易出出自激。暂时就这个电路,要改也就是加AGC,现在来看AGC不加也没关系,

网友:
期待楼主的进一步实验结果,春节期间动手一试,谢谢楼主提供的好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放管的源极电阻电容拿掉是开始时的方案,二级中放就自激了,所以改成现在的样子,三级中放增益太高,噪声 ...

LM386也省了,换用一只三极管做甲类放大试试

如果确实要用,建议低电压用2822,高电压用LM3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86也省了,换用一只三极管做甲类放大试试

如果确实要用,建议低电压用2822,高电压用LM386

爱康木老师出个图呗

网友:
弄个最简单的一只三极管甲类放大,电路图到处都是

楼主:
试验了sk596混频的几种不同方法,一种是本振和高放输出都在混频管栅极输入,一种是无高放的混频,一种是两管振荡的中周测试电路,一种是两管并联的混频,另两种是类似于双栅管的两管串联混频,经实际测试,效果相同。给大家参考

网友:
可否用教学用的6管机改装,主要是用原来的中周

楼主:
可以的,中周都可以用,可能初级级匝数不同,增益不同

网友(2024-03-07):
请问中周都是反过来用吗?原来晶体管输入1-2脚,改成345并联电容那端接场管输入,中周升压应用?

网友(2024-12-09):
引用 楼主:
高放本振混频部分做了改造,简化了电路,本振电压从50mV提高到150mV,混频增益更高,本振稳定性更强

原 ...

高中放增益低是阻抗失配太大。
级间耦合建议采用谐振电容330P的TTF-2-7/TTF-2-8双调谐中周(前后级耦合电容3.9P),输入输出均全圈数接入不用抽头,末级中周改TTF-2-9,初级全圈数接入,次级低阻抗检波输出。
采用二级中放即可,选择性、灵敏度、音频频响均优于原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高频部分如果用二管串联,就跟BF998差不多了。特色就是中放电路,中周倒过来用有源增益很低,无源增益很高,包括中周的升压和次级串联谐振回路的升压。在正常电路中中周是并联谐振电路,没有升压作用。今天我仿了一个二管串联的变频电路,接入普通收音机,不比晶体管变频效果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