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改造如何选配喇叭?(附6P3P功放图片)

楼主(2021-02-05):
之前按坛中电路,选配了元件,特请海河大师操刀制作输出变压器,由老舅精心制作,在老舅家试听、煲机,试听效果很满意
功放拿回家后,因为掏的二对落地音箱都是6欧姆的,虽然也能将就听,但是不是最好的效果,于是决定改造换成8欧姆喇叭,先从低音喇叭开始
低音喇叭有二对,一对是二十年前买的银笛8吋喇叭,另一对是老舅给的飞乐10纸盆喇叭,请大家给个指导意见,那一对效果好
1、先简要介绍6P3P功放
2、介绍音箱、喇叭

楼主:
1、先简要介绍6P3P功放

楼主:
1、先简要介绍6P3P功放(接上,图多上传慢,只好分阶梯)

楼主:
2、介绍音箱、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输出牛看着都小

电源变压器是飞虹40W输出电源变压器
132*110

楼主:
上图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输出牛看着都小

输出变压器
86x40铁芯   初级0.25线,2300匝,电感量22H,漏感7.8mH
三夹三结构     频响  15HZ ~ 30KHZ  +0.2/-0.6dB.

网友:
换那两种喇叭还不如直接换掉箱子,只换喇叭和DIY一般就听个响,发现要想DIY一对满意的箱子,10对可能成功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才40W??

输出功率40W的变压器,折换功率:宽132/3  *  厚50  =200W

网友:
喇叭可是一吋大,一声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笛8吋喇叭好一些,但音箱最好改为书架式

现有步步高落地式,测量(低音区域)体积为39L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