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亲做家庭云存储,NAS,远程共享,smb,Samba,CIFS,网盘,资源分享,求分享资料

楼主(2021-02-05):
如题:最近感觉手机内存不够用了,用百度吧,那个下载速度简直了,开会员吧月月上贡,工薪阶层还的养家糊口,所以就想自己做个这个。
手头有个2T的硬盘,插淘汰的手机可以识别,就想如何远程文件存储

网友(2021-08-09):
有个叫蒲公英的组网盒子貌似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也不贵才不到100

网友(2021-02-14):
手机安装FTP软件
比如fe文件管理器等
开启FTP功能
其他的,比如,手机,电脑,等安装FTP客户端就可以共享手机硬盘里边的内容了

手机,把电池拿下,在电池端加4V电压,做电源

楼主:
手头有个淘汰光猫,支持smb和FTP共享,但是只能局域网,而且手机无法打开

楼主:
用电脑做24小时开机,对家庭来说电费是个问题,我想功耗最好10W一下,而且可以远程开关,比如我用这个:

网友A:
方案一:openmediavault,淘个一体化小主机,功耗一般30W以下,方案二:路由器直接带USB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一:openmediavault,淘个一体化小主机,功耗一般30W以下,方案二:路由器直接带USB硬盘。

路由器无法远程打开,没有公网IP,这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一:openmediavault,淘个一体化小主机,功耗一般30W以下,方案二:路由器直接带USB硬盘。

手机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一:openmediavault,淘个一体化小主机,功耗一般30W以下,方案二:路由器直接带USB硬盘。

openmediavault支持IPV6吗,在手机端可以运行吗(手机功耗很低的),做好让手机一直运行去,要么给手机刷个Linux系统,然后……但问题又来了,系统……

网友B:
系统很多,U-NAS等等都可以内网穿透,搞个NAS就行,想折腾自己搞,想简单用买个成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很多,U-NAS等等都可以内网穿透,搞个NAS就行,想折腾自己搞,想简单用买个成品即可。

确定手机所有硬件都能驱动起来

网友B:
"确定手机所有硬件都能驱动起来"我很笨,这个什么意思不明白,是要用手机驱动所有硬件?还是要用NAS驱动手机?B站有很多视频关于NAS的,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手机所有硬件都能驱动起来"我很笨,这个什么意思不明白,是要用手机驱动所有硬件?还是要用NAS驱动手 ...

我的意思是手机做个Linux系统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任务没完成全花时间去折腾手机系统去了,比如以前给手机做个手机版的win系统,结果老死机,还不能触屏等等问题。现在这个不要出现OTG,触摸屛,IPv6,WiFi不能用等等,这些很关键,OTG功能我要外挂硬盘,WiFi我要连接网络,最好就是一直适配器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手机做个Linux系统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任务没完成全花时间去折腾手机系统去了,比如以前 ...

那这个要求是要个手机程序,与NAS无关。其实你就是有个移动硬盘能把手机备份出来就是了。手机内存不够了不完全是寸的照片太多的原因,程序碎片太多是个最大原因,不是备份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要求是要个手机程序,与NAS无关。其实你就是有个移动硬盘能把手机备份出来就是了。手机内存不够了 ...

谢谢分享经验,无图无真相,给坛友看看

楼主:
单音视频就过60多G了,其实我还经常清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