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W1691原边反馈开关电源芯片怎样实现电压稳定的?

楼主(2021-02-06):
找了下资料,有些疑问,主要是原边反馈怎样实现电压稳定?

网友:
应该是集成在芯片里了。
第8脚就是输入的原边电压。

网友A:
MOS管关断后,“变压器”储能通过次级线圈Ns向外释放,形成输出电压Vo。
同时这个Vo会反射到原边,Ns和辅助绕组均会感应出电压,称为反射电压。
反射电压值与匝比有关,具体到辅助绕组,输出电压Vaux=Vo*(Naux/Ns)。(Naux:辅助绕组匝数  Vaux:辅助绕组电压)
由上可知,Vaux与Vo成线性关系,系数为“Naux/Ns”。Vaux变化可反映Vo的变化,将Vaux接到芯片的反馈端,即可实现对输出电压Vo的控制。

从原理上讲,这类芯片即可做副边反馈也可原边反馈,芯片不会在乎反馈来自哪里,它只会按反馈改变占空比。原边反馈成本低,但控制精度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关断后,“变压器”储能通过次级线圈Ns向外释放,形成输出电压Vo。
同时这个Vo会反射到原边,Ns和辅 ...

我也觉得原边反馈精度会差些,不过可以理解,这个芯片资料上显示用于小数码产品充电之类,所以对电压和纹波要求应该是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