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知道这款电路的吗?

楼主(2021-02-06):
哪位知道  这款电路靠普吗?

网友A:
下面的接另一声道没有问题,上面的接法省100K电阻和22uF电容各一个而已,但会降低推动管屏压。

补充内容 (2021-2-6 13:41):
如果按屏级电阻上端电压260v看,原设计确实是从这里接另一声道的推动管的,不然100K没有140v压降(单管不到0.7ma只能降7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接另一声道没有问题,上面的接法省100K电阻和22uF电容各一个而已,但会降低推动管屏压。

为何要省去100K电阻和22uF电容?退藕的100K电阻和22uF电容不要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要省去100K电阻和22uF电容?退藕的100K电阻和22uF电容不要了吗?

另一声道有100K电阻和22uF电容还要接上面干什么?无非是公用滤波电路,这个方法并不可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何要省去100K电阻和22uF电容?退藕的100K电阻和22uF电容不要了吗?

不是这个问题,另一个声道不要在这里取260V电源,两个独立的放大器,没有必要省那个100k的电阻和那个22μ的电容。

网友:
原图公用100K就是为了降低高压,两声道公用没问题,倒是改成独立的以后那个100K得重新计算确定。

原图82K电阻有点小了,

网友:
图上也只画了一套变压器及整流电路,,也没说明吧,,,为啥就能知道是公用呢?

网友C:
EL34阴极电压27V,阴极电阻430欧姆,阴极电流=27V/430欧姆≈63mA,63mAx2=126mA,该电路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电流100mA,显然不够。其次,12AX7灯丝单独一个绕组供电,电流只有0.15A,不妨加大到1A,这样当前级增益不足时,可以加一级12AU7激励级。再次,EL34栅极电阻只有82K,对增益有影响,EL34栅极电阻自给偏压时最大可以用到680K。因此可以加大到330~470K。

网友D:
找到了12AX7与EL34三结的特性曲线,按照上面老师们说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12AX7与EL34三结的特性曲线,按照上面老师们说的,电路:

EL34三结选择Va=290V;Ik=90mA;Vg1=-17.5V;R=2.7K工作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接另一声道没有问题,上面的接法省100K电阻和22uF电容各一个而已,但会降低推动管屏压。

补充内容 ( ...

另一声道的推动管电源从260V处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问题,另一个声道不要在这里取260V电源,两个独立的放大器,没有必要省那个100k的电阻和那个22μ ...

两个独立的放大器,没有必要省那个100k的电阻和那个22μ的电容。

是的  有分别独立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L34阴极电压27V,阴极电阻430欧姆,阴极电流=27V/430欧姆≈63mA,63mAx2=126mA,该电路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 ...

白版说的这些是个问题!

网友E:
不懂,问各位老师:变压器 输出一组线圈 标注 6.3X2  什么意思? 是灯丝电压 12.6 伏??
两组(6.3伏) 串接 ?中间接地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懂,问各位老师:变压器 输出一组线圈 标注 6.3X2  什么意思? 是灯丝电压 12.6 伏??
两组(6.3伏)  ...

这是为12AX7灯丝供电的,其4、5脚之间为12.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