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易旋转变压器

楼主(2021-02-06):
        这几天做了一个简单小制作拿来和大家分享下,名字好像叫旋转变压器。我知道我做的不好用还很丑,没办法农民小学文化水平只能做成这样了,完全不懂理论不懂计算只会瞎搞。
        原理非常简单,传感器部分就像一个发电机,只不过相位差是90度,中间转子不是用炭刷而是用线圈传递电流,无接触寿命长。
        电路部分单片机生成10KHZ的SPWM,通过NE5532驱动励磁线圈,转子上对应的也有一个线圈组成一个变压器,感应到的电流驱动转子上的绕组,定子角度相差90度,感应到的电压经过仪表放大器放大后ADC采集,分别采集正180度和负180度,两路ADC采集两个相差90度的电压,最后通过ATAN2函数计算显示。
        制作过程,用硅钢片做一个定子装到钢钉上,先绕下面感应线圈再绕上面转子线圈,再做用纸卷两个骨架用502固化,一个做励磁线圈一个做定子。
        程序非常简单,就是采集两个电压然后用ATAN2计算角度,程序没有相位校准。

传感器原理图

电路

程序

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5ODc2NTgwO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5ODc2NjY1M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5ODc2NzAyOA==.html

实物图, LCD1602第一行显示角度,第二行显示两个相差90度的电压

侧面

内部电路

传感器部分,上面是定子下面是转子励磁线圈。

钢钉做的转子

网友:
欢迎你的作品参加大赛。

网友A:
小伙子你对电路的理解已经轻车熟路,但工艺美学似乎还停留在石器时代,如此好比才子胸有成竹却不穿裤子,即便有伯乐赏识只怕也是心有隐忧,更多情况是会遇混到捡了驴子当骡子用的位置,而且这粗糙搭棚既不能提供量产先导又伤脑筋,消费的青春实在宝贵,这里诸多前辈掣肘于早年无现在这般发达的配套产业而限制了美好年华的想象力发挥,你已然不必去重复这这种低效的方式的了,可知在你做这些的时候钞票已经擦肩而过,过来人走过的坑,发点牢骚,愿你看透

网友B:
兄弟你的作品还是一如既往啊.

盒子用金属的加工不易且不美观,

如果不是必要(屏蔽/高温/坚固),

某宝上的各种规格的塑料盒子是个好选择.

另外现在的5元打板很便宜了,连我都用得起,

要不用万能板也好啊?

网友:
不拘细节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你对电路的理解已经轻车熟路,但工艺美学似乎还停留在石器时代,如此好比才子胸有成竹却不穿裤子,即 ...

电路我也不懂就是照着猫画虎,外表美观我就更不行了,做什么什么丑,画电路板正在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作品还是一如既往啊.

盒子用金属的加工不易且不美观,

家里有1.2米乘7米的铁皮,不做盒子也没什么用,自己做要大有大要小有小比较方便,丑点就丑点反正自己玩。

以前没学画电路板,前些日子画了一块转接板的板子花5元打了一次,到现在两个多月操作方法都快忘了,想学就要多做才能熟练,等以后做高频的需要贴片元器件的肯定要学做板子了,这个绕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录像机磁鼓信号传输.是不是采用旋转变压器.。。。。。楼主精神可嘉。点赞。

好像是吧,这种传感器历史比较长,我做这个一开始是想代替手转的编码器的,由于采样的信号滤波延迟比较大,还不能用在电机上,想用在电机上要有相位补偿,这个有专用芯片和厂家提供的方案,只要会调用就好了不用自己做。

网友:
作品依然散打出楼主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放荡不羁的气质。加油!

网友:
搭建电路记得牢,调试电路学的快,楼主厉害

网友:
独具特色,给楼主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录像机磁鼓信号传输.是不是采用旋转变压器.。。。。。楼主精神可嘉。点赞。

应该不是吧,看着像是早期的电机

软驱电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

混沌与秩序的完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