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闲置壁挂炉改热水器+秒出热水

楼主(2021-02-06):
      今年,天然气价格突飞猛进!已经达到3.05元/m3,再用壁挂炉取暖,实在受不鸟,只能花了1万多改成集中供暖。我家的壁挂炉是雅克斯JNG20-YJ02A,是购房自带,没有淋浴功能,只是单纯的采暖炉,用了6年多,效果还不错,但改了集中供暖后,壁挂炉就没用了,想着换个燃气热水器洗澡,可是烟管不一定合适,因为烟管装修在吊顶里面,因装热水器再开吊顶不太现实,又是有了把壁挂炉改成热水器的念头。
      雅克斯壁挂炉是平衡式的,进气、排气全部在室外进行,不会消耗室内的氧气,里面的主要配件大都是进口货,比一般的热水器更耐用,很值得一改。而带淋浴功能功能的壁挂炉,也只是增加了个板式换热器,再用三通阀控制采暖、淋浴两种模式;如果在壁挂炉原采暖出水、回水口,直接接上一个板式换热器,负载由暖气片变成换热器,应该可行。之前,也曾在本坛生活聊天板块发帖探讨,得到了许多热情坛友的回帖,更加增强了我成功的信心,在此一并感谢!下面具体讲一下改装过程:
      该壁挂炉主板,采用ATMEGA16L单片机控制,原设计有淋浴功能,因开机时有显示淋浴的字符,只是不能调出来,
可能是厂家屏蔽了,拆下来主板,发现有一个拨码开关JP2,拨在ON状态,我暗自窃喜,是不是转换淋浴功能的?马上拨到OFF,再按下复位键,没有出现奇迹,好像一切照旧?(后面详述,还是有点惊喜滴)还有一个JP1没有焊接开关,目前是OFF状态,也就是没有接地,试着接地,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淋浴字符依然没有显示出来。
      本人对单片机不熟悉,只能另辟蹊径,在外围电路上想办法,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插座CON4的3、4是根短接线,拆出来一个端子,然后通电,主板呈待机状态,再连接上,壁挂炉启动,简直是太好了!用这对线,加上一个水流开关,就可以控制壁挂炉启动-停止了,也就可以跟成品热水器一样,打开热水龙头,壁挂炉自动烧热水,关闭热水龙头壁挂炉停机。
      于是,在X宝买齐了板式换热器、水流开关、过滤器、不锈钢软管、三通等配件,就开始动手了,先用布条绑上换热器实验,开始不行,开机几秒钟就超温停机。后来发现,是换热器里面有空气,让壁挂炉多空转几次,排空里面的空气,就不超温报警了,这样,已经基本能正常使用了。
初改后壁挂炉工作过程:
打开热水龙头-水流开关闭合-风机启动-A阀打开-B阀打开-点火-比例阀打开-着火-正常工作,从开机到正常工作大概需要18秒左右。
经过上述实验,发现如下两个问题:
(一)点火成功,温度达到设定值后,只能工作5分钟,然后停机,3分钟再重新点火工作,循环往复(壁挂炉工作中,按下复位键,或者关一下水龙头,然后再打开,壁挂炉都可以重新点火工作,进入新的循环工作状态),造成洗澡水忽冷忽热。
(二)首次打开水龙头,要放出来很多凉水,大概要2分钟左右,才能出来热水,严重浪费自来水!
针对上述问题,制定了如下应对措施:
1、用555制作延时自动复位电路,让其在壁挂炉工作5分50秒左右代替人工自动复位(前面提到的JP2拨到OFF滴惊喜,就是工作时间增加到了6分钟,然后停机3分钟再重新点火工作,虽然多了区区1分钟,但也比5分钟有进步),迫使壁挂炉连续工作,(复位后到正常工作状态需要18秒左右,自动复位让这个过程几乎感觉不到)以解决停机3分钟的等待时间。自动复位电路的电源,受控于壁挂炉的工作状态,点火成功,正常工作时,电源控制部分提供+5V的工作电压,壁挂炉停机,工作电压断开。
2、用uA741单运放制作温控电路,配合单向阀,控制水泵强制循环,抽取热水管道内的凉水,使管道凉水重新进入板式换热器再加热,杜绝浪费现象,同时实现“秒出热水功能”。
电路概述:
1、+5V电源控制部分;
BG1基极通过R14接主板CON12插座3脚点火成功端,主板+12V经限流电阻R12接到BG2集电极,R11接到 BG2基极,待机状态时CON12插座3脚为高电位,BG1导通,BG2截止,发射极无电压输出,点火成功,正常工作时,BG1截止BG2导通,发射极输出+12V电压到R13限流,经D3稳压C7、C8滤波,为自动复位电路提供5V的电压。
2、延时自动复位部分;
555时基组成延时复位电路,电源刚接通时,C4来不及充电,HA1555的2、6脚高电位,3脚输出低电平,随着C4慢慢充电,2、6脚电位下降,当电压低于1/3 VCC时,电路状态反转,3脚输出高电平,(按图中元件数值,延时5分50秒左右),加到由C6、D5、R16组成的RC延时电路,让BG5导通1秒左右,使主板复位,与此同时,复位电路自身电源也断开,加速C4放电,为下一次复位做准备。
3、温控电路部分;
uA741接成带迟后的电压比较器,同相输入端3脚,接有W、R3、R4组成的基准电压调整,调节W可以设定控制温度,2脚为反相输入端,接有Rt1、R5、继电器J1组成的分压、控制电路,由于Rt1安装在换热器进凉水管上,它的的阻值是随温度变化的,刚开机时阻值较大,2脚电位高于3脚,6脚为低电平,BG3截止BG4导通,继电器J2吸合,J2继电器安装在壁挂炉主板上(K4位),用它控制60瓦19V笔记本电源带动水泵抽水。此时,BG5截止,J1呈释放状态,J1是双触点继电器, J1-2常闭触点接通由MN4011组成的声光报警部分,发出1HZ左右的声光信号,提醒升温进行中。
随着换热器凉水进水管温度升高,Rt1阻值降低,当2脚电位低于3脚时,6脚输出高电位,BG3导通BG4截止, J2继电器释放,断开笔记本19V电源使水泵停止工作。与此同时,BG5也同步导通,使J1吸合, J1-1常开触点使2脚接地保持低电位,强制6脚输出高电平,不让水泵工作(此时,整个热水管道都已循环完毕,里面充满了热水,所以,温控电路不会再让水泵工作,直到关机,再重新开机,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才会再次工作),J1-2常开触点断开,关闭声光报警电路,至此,房间所有热水管内,已经是循环后的热水,打开任意一个热水龙头,就可以秒出热水了。
完全改装后壁挂炉工作过程:
      插上电源-温控电路开始工作-水泵运转(水泵运转大概2分钟40秒左右停止)-水流开关闭合-风机启动-A阀打开-B阀打开-点火-比例阀打开-着火-正常工作。
改造所用元器件,基本上都是老旧元件,属于废物利用,下面是清单:
1、温控线路板是旧CD唱机耳放板改的,外壳来自一个破充电器,单运放uA741是八几年在《电子报》邮购的,当时好像准备装741卫星接收机,后来也
      没时间搞,一直吃灰了30多年。
2、声光报警板是按87年《无线电》自制红外线遥控开关做的遥控板,遥控夏普C1838DK彩电,后来用不着了,一直没舍得扔,现在用刀刻跳线大法,
      调换RC振荡阻容元件,增加一个双色发光管使其工作在1HZ左右,让它继续发光发声。
3、+5V电源控制、延时自动复位电路板,采用了全新的双面洞洞板,所用时基HA1555也是差不多30年的老物件。
4、笔记本电源,也是20几年的联想老笔记本电脑上配的,现在电脑已经不能使用,让它继续发挥作用。
5、水泵是全新,购自咸鱼,无刷电机驱动,电压:24V 功率:55W,流量:20L/min,扬程:12M带调速。
6、热敏电阻、对插线、声光报警外壳全部是新货。

经过两个月的辛苦努力,终于在年前改造完毕,现在将过程发上来,分享给大家,顺便参加论坛举办第十二届DIY大赛。

楼主(2021-03-12):
改造完毕后,发生了两次堵塞现象。究其原因是:原热负载为暖气片,空隙很大,有点水垢、铁屑什么的对壁挂炉没什么影响,现在热负载改成了板式换热器,间隙太小了,水垢、铁屑稍微多一点就堵塞,造成壁挂炉过热保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决定彻底清洗壁挂炉,先在采暖出水口、回水口增加两个球阀,然后又买了1公斤柠檬酸,取300克用2.5公斤左右热水溶解了,用水泵打进去,关闭两个球阀,浸泡12小时。然后放出来很黑的水,接着用水泵循环半个小时,再用清水冲洗5遍,里面不加水静置12小时,第二天再用清水冲洗,竟然里面还有黑色的水垢末!
     看来清洗一遍还不行,于是,又溶解了300克柠檬酸溶液继续泡,然后用清水冲洗五遍,放干净水静置12小时。第二天再用清水冲,这次终于没有黑色的水垢末了!考虑到如果继续用自来水的话,还会产生水垢,想没有水垢就需要加蒸馏水,必须根除水垢隐患!现在就规划无水垢解决方案,壁挂炉原设计的补水入口,就是接自来水的,利用自来水本身压力补水,想要加蒸馏水,就需要水泵打进去,还要增加一个球阀,控制补水用。在此期间,恶补水垢相关知识,终于又发现一个神器,硅磷晶!据说这玩意可以软化水质,并在管道、容器内壁形成一层保护膜,保护内壁不被腐蚀。马上去万能的X宝找,还真有,全名叫硅磷晶加药罐,里面还有滤网,价格也不贵。立刻下单,买齐了蒸馏水、硅磷晶过滤罐、球阀、6分转4分直接、4分活结(为了方便拆装水泵)等配件,将所有配件安装完毕,用水泵打蒸馏水进壁挂炉,可压力只能达到0.6bar,要求是1.5bar,如何是好?再买个水泵不现实,还要花钱太不爽!想了一个点子,买了三米4分软管一端接阀门,里面灌满蒸馏水,一端接壁挂炉新加球阀,然后再把阀门端接自来水,利用自来水压力把蒸馏水打进去。实验了一下,三米长4分软管,刚好灌进去600毫升蒸馏水,控制开阀门时间在5秒左右差不多,实际开了4秒钟水压达到1.5bar。至此,壁挂炉改造彻底完成!为了防阻水垢,采用了加蒸馏水、Y型过滤器、硅磷晶过滤罐三管齐下单方案。目前,已经三个人洗澡,没发生堵塞,就看后续如何了,前面板还是先不装,观察一个月再说。

楼主(2021-02-06):
不能编辑了,再发一个水路示意图

网友:
硬改厉害哦,多验证安全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编辑了,再发一个水路示意图

也算是物尽其用吧!一熟人也有类似情况情况,可没这改造本事。

网友(2021-03-08):
淘宝买个热水器恒温机的主板就可以了,不用这么复杂

网友:
充分利用了闲置的壁挂炉。思路清晰,动手能力强, 干了两个月,这可是电工加水暖工的活。

网友:
这工程,棒 。

网友A:
用热水,壁挂炉里的水泵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热水,壁挂炉里的水泵转吗?

必须转呀 !我把水泵接上线直接插220V交流电了。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了

网友:
真是不容易,安全第一!

网友B(2021-06-10):
不太懂,热水器热水内循环,洗浴由冷水入交换器后出热水,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懂,热水器热水内循环,洗浴由冷水入交换器后出热水,是这样吗

嗯呐 是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