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端输出变压器容易坏?

楼主(2021-02-06):
最近修了台灵峰电子管收音机。6P1功放的输出变压器初级开路,网购了输出变压器换上就出声。后来还换了波段开关。
记得老早修过一台电子收音机也是输出变压器初级开路。输出变压器好像容易坏!

网友:
看看有空气隙与没有空气隙的B—H曲线就知道了:

网友:
以偏概全,标题应该是《为什么电子管收音机的单端输出变压器容易坏》,发烧友做的单端就不容易坏。

网友:
从没还没有遇到过坏输出牛的

网友:
推挽远比单端更容易击穿损坏!你这种多数都是空气湿度大霉烂所致,这种输出牛的初级线径很细一般都是0.15左右

网友A:
黄河以南,输出变压器初级线径细,而且是工作在直流电状态,空气潮湿很容易霉断。黄河以北会好很多。

网友B:
输出端开路,那输出变压器大概率击穿,这是常识,不会不知道吧?

网友:
上海131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初级线径才0.13mm,红灯711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初级线径0.1mm,有交流声抑制抽头的更容易损坏。

网友C:
这种霉断的输出变可采用高压打火法进行应急修理,成功率还挺高的。至于击穿的就只能重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开路,那输出变压器大概率击穿,这是常识,不会不知道吧?

输出端从没开路过(产品机),估计受潮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霉断的输出变可采用高压打火法进行应急修理,成功率还挺高的。至于击穿的就只能重绕了。

应急修理倒未想到,一看坏了赶紧邮购。

网友:
我手头的一个红灯711原装的输出牛也开路了,说明有一定共性。
我觉得还是:线径太细,长时间在直流电的作用下产生的电化学腐蚀。

网友:
我红灯711-2到手后经常断断续续无声,后来就彻底无声,量初级断线,以前也是不响的时候断电再开就行了,后来就没效果了,换了一个马上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河以南,输出变压器初级线径细,而且是工作在直流电状态,空气潮湿很容易霉断。黄河以北会好很多。

这种小单端输出变压器初级线径比较小,次级开路时,就比较容易引起初级断路

网友:
据说是由于绝缘漆的微裂痕使潮气进入,直流高压造成微电解。使的初级导线霉断。

网友:
主要是线径太细了,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自然老化都可能断线。

楼主:
或许在绕制初级时稍微用力大点使导线拉细更易损坏。

网友:
因为家中收音机绝大多数为单端輸出,所以你以为这是单端的專利了。

网友:
细漆包线绕组变压器霉断在南方是常见故障。

网友:
确实是这样,我的2台电子管毫伏表的电源变压器都是上海飞机场的,十几年后都是高压绕组霉断了,高压绕组的线径也不很细,具体线径我忘记了。

网友:
为啥单端变压器不接负载容易坏?

楼主:
变压器次级不接负载,次级反射到初级的交流阻抗就非常非常大,那么开关机瞬间或者有交流信号输入时,变压器的初级的感应电压就会变得非常非常高,很可能就会击穿绝缘层而导致短路损坏。

网友D:
都是找个头大些的220/9/6普通变压器,注意相位,直接换上,连铁心都不用改,能响,我听不出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找个头大些的220/9/6普通变压器,注意相位,直接换上,连铁心都不用改,能响,我听不出区别

记得老早以前也用220v/6v电源变压器代用过,能响就行。个头太大的话没地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老早以前也用220v/6v电源变压器代用过,能响就行。个头太大的话没地方装。

能响对吧,要求高的必须按照楼上老师改变铁片方向,调整气息。变压器小了,还不改铁心那就只有把功率管阳流降下来,要不然声音很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