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装明纬27V电源增加辅助电源相关问题,请玩过的朋友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2021-02-06):
拟将27V350W电源改装成0-30V调压调流电源。
使用一个12V1A开关电源作为辅助电源,请问是接在494供电绕组全波整流二极管后还是直接接在494供电脚上?另接地点怎么选择?
电路图上494供电和风扇供电为同一绕组,我想用辅助电源给他们俩一并供电,但看相关改装资料有提及直接用辅助电源给494供电而对风扇不予理会,但这样风扇就不会转了,个人感觉不妥。现已测试我的辅助电源带负载能力没问题,接通风扇不会有压降,不知是否能同时给风扇和494供电?

楼主:
再请教:辅助电源的输入接在哪里比较合适?
这个明纬电源在整流桥至滤波电容之间有热敏电阻,不知是否为了防止电容充电电流过大。

网友A:
电源输出接在供电回路的滤波电容引脚上比较好。
电源输入就直接接AC220V吧,这样供电能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12V 供电接到 二极管后 然后切断2极管到494的供电  前面就接到主整流桥后就行了
2 12V 负极 也就是底线  ...

您说的1/2都没问题。
3中描述的风扇供电确实是7812后有运放和热敏电阻配合实现温控,但利用原绕组供电可能不合适,因为当电压调低后该绕组输出电压不足无法给风扇供电。
我准备把12V辅助电源输出接到原494和风扇供电的两个二极管交汇处不知妥否?相当于与原供电并联,但看到网上有些文章又提及要拆除原供电回路并用辅助电源替代,不知哪种方式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出接在供电回路的滤波电容引脚上比较好。
电源输入就直接接AC220V吧,这样供电能早一点。

接地点有没有必要靠近494芯片的接地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2A电源你可以这么搞  1A 勉强够用

1A应该是够的,我这个是足1A的,刚测试接风扇人为反复启动电压没有跌落,至于494消耗的电流应该不大。

楼主:
1.增加辅助电源12V 1A,交流输入接在整流桥后面,输出正接在TL494的电源脚相连的J22上,输出地接在与TL494地相连的D10负极上,没拆除原供电,直接与原供电电路并联,有必要拆除原供电电路吗?
2.两个10K可调电阻一端并联接TL494的13脚,另一端并联接TL494地,滑动断分别接R48和R23。
以上妥否,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调到30V 左右加上重负载 就知道1A 够不够用了

稳妥起见,手头有1.5A的12V电源,调试成功后换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地点有没有必要靠近494芯片的接地脚?

“接地点”您是指外接电源的负极吧?

要是我弄,就接在原辅助电源滤波电容的负极上。
一来可以充分利用原来的滤波措施,飞线过来多多少少会引入些干扰啥的,原滤波电路没理由弃置。
二来对原线路的改动最小,遵从原设计,减少遇到些莫名其妙问题的几率。

外接电源的供电接在AC220V上,这样外接电源能尽早及时供电,让控制电路尽早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但是这样弄有个隐患,关机后如果辅助电源比+300V跌落的快,可能会爆管,不太可靠。增加辅助电源滤波电容容量能好一些。
或者直接用“主机”的+300V供电。
总之大原则是让供电电压尽量早于+300V建立,尽量晚于+300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点”您是指外接电源的负极吧?

要是我弄,就接在原辅助电源滤波电容的负极上。

懂了,谢谢。
明后天有空通电试试,今天太晚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