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的逆变器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1-02-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大概是电动机是交流电动机吧》

网友A:
没有逆变器冲不进入电,一般电池电压都是330伏以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逆变器冲不进入电,一般电池电压都是330伏以上的

倍压 再降压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我想应该是基于效率和控制方面的考虑吧,毕竟开关电源数字化控制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倍压 再降压应该也可以吧。。。。。

如果让你设计一个CVT 变速箱,你容易像踏板摩托车一样弄根皮带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纯电动汽车假设功率是85kw,电池电压DC360V,那全负荷下电机、控制器连线等通过的电流至少在230A左右,如果用逆变器把驱动供电提升到750V,满载电流只在110A左右,这样连线等的可以降低线径,电机可以小型化轻量化,降低的线损足以弥补逆变的功率损失,特别是对大功率电动车,电池电压为了适应直流快充和电池管理难度基本都被限制在310-380V,要做大电机功率又要限制重量只能逆变升压再供应控制器驱动